每次飞锁尾的微调都不一样

楼主(2012-04-27):
上次炸了以后一直没有找到锁尾不稳的原因,现在每次飞都得重新微调,比如这次往左打3格微调,下一块电可能是往右5格微调,再下次又往左7格,请问是怎么回事?
控是T8FG,陀螺GP780,尾舵DS420亚拓450SORT

网友A:
 微调 不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每换一次电,尾巴偏的方向和角度都不一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什么 机 ? 陀螺 ? 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T8FG,gp780,DS420

网友C:
尾舵微调是不能动的

网友D:
没调好啊!调好后不需用微调的,最多是微调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是哪里没调好'换了尾轴'尾管'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