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 V911

楼主(2012-04-27):
今天下午在家楼下小飞了一下  回家后还正常     吃完晚餐再玩就主机 尾机不转   舵机可以工作为什么啊请教高手!

网友:
你充满电再试。

陈伯

楼主:
试过了   遥控器  航电都重新充满电了没用
v911遥控器可以再利用不

网友:
如果摔到,看马达有没有坏

如果没摔到,可能是马达线断了,但新机也不太可能,估计是虚焊,911就这质量,忍忍吧

遥控器没有再利用价值,理由见上一行

网友:
试过了 遥控器 航电都重新充满电了没用....

主尾电杌同时摔坏的可能性不大。
建议LZ:

(1)  检查尾电机的两条电线有没有炸松脱。

(2)  借一个911控来试一试是否控坏了(机会不大)。

(3)  余下的就是主板了。可先试补焊,仍不行就换主板比较简单了。
        也可以买单机,坏机作零件备用。

祝你早日可再爽飞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第一架就这样收场了  第2架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在老婆目前磨,争取同样后)所以想修好    看了下主板上的线很牢固没看见松动

楼主:
可以配的单独接收吗(不买v911主板)

网友:
换个新主板为,旧主板没用的话,出给我吧,我换零件用~

网友:
遥控可以配裸机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配的单独接收吗(不买v911主板)

(1)  有副厂的接收可配,但你这不是接收问题。

(2)  估计是主板上控输出电机的两颗零件烧了(A006 N-MOSFET)。
      可能是你炸机时来不及关油门做成的。
      但换这个很易伤及旁边零件的,只宜焊接高手。
      你可在四通机论坛里搜帖,最近有人做过,有附图的。
      4元十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39979455

不熟识的还是换主板较简单。
电子方面我不懂。你可以请教黑人老师。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