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2612锁尾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27):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以前玩esky cp3的时候收了个三轴接收RX2612V。结果发现后来标本没法改。因为esky cp3是尾电机的。固2612闲置。现在弄了个esky 的king3。皮传的,当然就需要尾巴用舵机来锁住。闲着的2612正好派上用场。现在机机装完。在网上也翻了以前改ep200的贴子。esky cp3的舵机布局结构跟ep200的结构正好一样。450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即(对尾):前边的舵机是升降,后边两个分别是副翼跟PIT。斜盘舵机的接法都没有错。各舵机方向正确。三轴修正也正常。可就是尾锁不了。举例说一下:

以下条件假设哈。只是方便说明情况:
假设锁尾的中立点正好在尾轴的中间,那么向左打方向舵,滑块向右稳动10mm,那么方向回中后。滑块就应该回中10mm最初的状态吧。??可是我这个就不是的。回中好象只有2mm的样式。并不是回到最初的状态。因此也就导致了这一现象:机机在地上加点点油门。飞机向左打转(比较快)。于是方向向右修正。机机又向右打转。再向左修正。机机又向左打转。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中立点。反正不左就右。而且还比较厉害。说明在机械安装的时候肯定是正确的。就是2612的锁尾不正常。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还请玩过的救救命呀。。。

控里选择的是2801模式。1舵机模式。1,2,4,6通道反向。陀螺仪锁定85%。大家看下视频。
509999509998

网友:
你感度85在锁尾状态,当然不回中的,这是对的。拔下电机线,看一下2612补偿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补偿状态完全正常。锁尾状态也就是。打多少舵,就锁在多少是吗?那换言之。非锁尾状态,就是打多少,回多少?这样理解对不?我把机机举过头。加油门用后左右晃动。能感到陀螺仪的补偿的

网友:
我指的是补偿方向是否正确,你的反了吧?

网友:
锁尾状态也就是。打多少舵,就锁在多少是吗?那换言之。非锁尾状态,就是打多少,回多少?这样理解对不?对头

网友:
尾舵机换位,换到尾管另一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得。试试看

楼主:
果然。换了尾舵机的方向就正常了。4通道也跟着反向了一下。也就是以前最初的状态。现在没时间调。基本能锁住,还没有试飞呢。还有个问题哦。2612电调的油门行程怎么设置呀。我参考其它朋友的做法。用另一个接收将电调设置好,然后拿到2612上。好象又不行了。油门要到15%左右才能启动电机。。。。

网友:
2612不能设置电调?
试试调遥控的油门曲线,不推荐,但没办法……

楼主:
不晓得。不好调。今天试了一下机器。尾锁的不是很紧,但也能飞,不知道是调的问题。还是2612就只有这个水平。老鸟来看看。主要是在油门上推下推的时候有点小金鱼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4NDUwMjYw/v.swf

网友:
尾舵换为0902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