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BUS接收机是不是一定要用SBUS陀机。其他普通陀 ...
FUTABA SBUS接收机是不是一定要用SBUS陀机。其他普通陀机能用吗

楼主(2012-04-28):
如题

网友A:
没听说过SBUS舵机哦,我一直都用亚拓舵机。我有三只6203SB

网友B:
普通的也可以用S.BUS舵机只是用在S.BUS通道上串联用的还要买一个通道设置器

楼主:
是什么通道设置器。我不太董。谢谢

网友A:
舵机串联。。貌似固定翼才会用到吧。
S.BUS接收用在直机上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接收机当JR的卫星天线来用,你可以选用最小体积的6203SB接收。
另外所有舵机都是插在三轴陀螺仪对应的通道上,然后接收只要通过一根S.BUS信号线与陀螺仪连接通信,就可以让所有的舵机在各自的通道工作。
这样的好处是使得接线更简单。控里面对各通道的设置和普通接收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