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玩电路的高手进

楼主(2012-04-28):
先上图。在描述。
如图所示,  220V转24V变压器一个。220V转12V变压器一个。 纽扣开关三个。  2A电流表   30V电压表     无极调速器   和  做功物件 M和E
最近瞎鼓捣俩样东西,前辈们应该也看过了。
电路方面完全不懂。求前辈帮助
-------------------------------------------------------------------------------------请求帮助内容------------------------------------------------------------------------------------
1.  通过纽扣开关 A  控制  选择  使用 24V电压 还是 选择 使用 12V电压    并在电压表上显示
2.  通过  调速器 控制  纽扣开关  B 或C的 工作。  并且电流表显示当前电压下调速器线路输出端的电流数值。
3.通过 B开关和C开关  分别控制  24V的M  工作(正反转)和12V的E工作(正反转) 、也可以使B开关和C开关分别控制两个24V的M工作 或者  俩个12V的E工作。 就是这样了。
在线等答 案 请懂行的前辈帮帮我。  在草图上 分别用 红色 +   蓝色 -   线路连接起来。  能看懂。
辛苦了。
可能说的有点罗嗦。 希望能看明白。

网友A:
新手打酱油  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打酱油  路过

我去。。你一直潜水。。各种抢板凳。。

谢谢帮顶

网友B:
变压器是交流的,调速器是直流的,负载是什么流的?交流、直流都没有搞清楚,还调速?

网友C:
看不懂你的主要目的,帮顶一下。为什么不用两个单独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交流的,调速器是直流的,负载是什么流的?交流、直流都没有搞清楚,还调速?

前辈您好。我是在不太懂 都是废品站弄来的。  好像都是2根线进 倆根线出。
220V交流电源通过变压器出来的24V电源,不能用调速器控制了啊???负载是直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你一直潜水。。各种抢板凳。。

谢谢帮顶

两个M ,又要换向 又要分别/同时控制, 要求 貌似有点高了,在只有2个双刀扭子的条件下
不懂  帮顶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要这样的,每一步容易理解,第二和第三步不怎么理解楼主的意思,希望我能理解正确!(另外补充一下,变压器必须先整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你的主要目的,帮顶一下。为什么不用两个单独控制呢?

我想紧凑点 集成点。 可能太天真了。。因为是电流 没敢自己接线尝试。所以先问清楚了。。电路方面我一点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是在不太懂 都是废品站弄来的。  好像都是2根线进 倆根线出。
220V交流电源通过变压器出来的24V电源,不能用调速器控制了啊???负载是直流的。

看你的调速器画的有正负应该用直流,但是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应该变压器出来的交流需要先整流、滤波才是直流,才能通道调速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要这样的,每一步容易理解,第二和第三步不怎么理解楼主的意思,希望我能理解正确!

我现在用小夹子 接一先看看。。谢谢您了 辛苦了。有问题我再提。

网友:
一个建议,不知是否妥当:

右边两个扭子,别考虑太多,分别管一个M就可以了(管正反换向)
左边扭子不变,仍旧是24/12选择,也就是2个M,到底使用哪个的切换(相当于供电开关)

网友E:
画的凌乱了,本来图清晰的但太大弄不上来,凑活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小夹子 接一先看看。。谢谢您了 辛苦了。有问题我再提。

提醒:变压器必须先整流,变成直流电压!!!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调速器画的有正负应该用直流,但是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应该变压器出来的交流需要先整流、滤波才是直流,才能通道调速器用的。

前辈您好。您说到整流  我好像有几个 黑色的小方块 好像是整流桥。     滤波。。完全不懂。 单独有整流桥 请问这个电路还有救么?刚才一位前辈给我画个图 还没接线尝试。要在变速器之前的电路是用整流桥就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醒:变压器必须先整流,变成直流电压!!!切记切记!!

恩。我先弄个整流桥。10A的一个 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的凌乱了,本来图清晰的但太大弄不上来,凑活看吧

辛苦您了。弄个整流桥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要这样的,每一步容易理解,第二和第三步不怎么理解楼主的意思,希望我能理解正确!(另外补充一下,变压器必须先整流才行)

成功了!!!    太感谢您了!
也感谢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好好休息。晚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您说到整流  我好像有几个 黑色的小方块 好像是整流桥。     滤波。。完全不懂。 单独有整流桥 请问这个电路还有救么?刚才一位前辈给我画个图 还没接线尝试。要在变速器之前的电路是用整流桥就可以么:e ...

唉,好人做到底,再帮你写上吧,如果还看不懂就要明天了,好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好人做到底,再帮你写上吧,如果还看不懂就要明天了,好困!!

真心的非常感谢您前辈。试验成功了 我说的很罗嗦 但是您的接法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分别控制了下。 哈哈哈  好好休息吧您。真的很感谢您

楼主:
5Imx真是个好地方~ :loveliness:

网友B:
19楼的电路如果你的开关有中间空档的话可以用,如果只是左右两个档位,这样接12V的负载会出问题的,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楼的电路如果你的开关有中间空档的话可以用,如果只是左右两个档位,这样接12V的负载会出问题的,要注意。

恩 中间有空档。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中间有空档。谢谢您

附图的电路比较保险,不会因为正反转开关没有放中间空档而烧坏12V的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图的电路比较保险,不会因为正反转开关没有放中间空档而烧坏12V的负载的。

谢谢前辈。

网友:
我的接线如下图

网友:
整流后总得滤波吧。

网友:
赞坛友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