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大改造!757 80cm 更新到5月1日

楼主(2012-04-28):
请大家给我个建议 我用的是两个马起步的高速380  320A有刷电调 改的水冷 加的吸水舵,换的万向节,用的是A123的2S锂电池 速度刚上20KM

我想使用3650的无刷配80A的电调 请问速度是不是还可以上去些! 用多大的浆 其他还有那里要改动的?谢谢了 我是菜鸟中的菜鸟!

楼主:
还有我看上一款KV3900的电机  请问是不是够用

网友:
有个朋友用2212电机 3S电池 能跑40左右

网友:
我以前改过。  船大双发好点。  用2个 外转无刷  2221  3500KV     双90A 电调。    432桨   跑3S    。

视频是单发。  ETTI  B29   4900KV    腾翔120A    438桨   跑2S  5000MA

网友:
你们想把这个玩具船怎么样啊???
太虐待了

网友:
不过被人秒杀真的很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虾哥,你这个改得有点浪费哦

网友:
手上没多余动力啊。只有那套MONO 的。于事就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船和这动力不搭配啊,哈哈...

网友:
这动力配置都上千了。

网友:
哈哈,终于发现和我一样的船改装成功的了.不过我装单动力.2820 kv2800的.XXD125电调.432桨3S电,多虾哥两个压浪板( 单动力的好处,有空间装)我的也是黄色的95毫米的吸水舵,试航水吸不上来,郁闷,现在正在全力捣鼓吸水问题.可怜我的船屁股,到处是废弃的孔.等装好了,再上图片视频,楼主你改装好了吗?

网友:
等待视频

楼主:
多谢各位
配置出来了
我最终选择了2836的外转子 50A电调
4mm软轴 D35的浆,正在改装中!弄好了我会上个视频的!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能否改防翻的?

楼主:
这个船本身就不容易翻,因为V型船体,船体比较宽,密封做好了就是翻了也不会沉!个人意见!80cm长26cm宽  属于宽体船了!

网友:
我试了下,3/4速度大角度过弯(属于误操作 )一片水花闪过.本来船屁股对着我,瞬间变成头对着我了.一点事没有,不过我以后还是不会再来这样了.被吓到了,当时没做密封,没做防沉....... .顺便问下,楼主,你50A电调够吗?还有,提醒下大家,这船的上盖(一颗螺丝就可卸下的那个)开口太小了,手不好伸进去操作...

楼主:
把船拆开!

把船拆开!

把船拆开!

楼主:
把原来的螺丝柱磨平

把原来的螺丝柱磨平

把原来的螺丝柱磨平

楼主:
我用双面带铜箔的空白电路板制作电机架,价格便宜 可以使用平锉修正造型.小电钻打孔,强度也可以!

楼主:
用焊锡把底座焊起来!多上写焊锡!保证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