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双桨共轴和多轴飞行器的飞行动作

楼主(2012-04-28):
这个问题一直徘徊在脑袋里,打结了~~~

作为一台普通的4通或3D机是通过舵机拉十字盘去改变主旋翼的方向而让飞机走前后左右的航线或做翻滚动作~~~

根据这个情况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兄弟~~~

一台双桨共轴电直(像那些1两百块的玩具)在没有舵机带动十字盘的情况下是如何实现飞机的航线?到底这个往前后左右的力是怎么实现的??

尤其是那些能飞3D动作的4轴飞行器,前后和翻滚我还能理解,估计就是让其中的两个桨转数降低和两个桨转数升高达到前后航线和翻滚的动作~~~

但到底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让飞行器原地悬停时的方向旋转??

网友:
那种玩具lama,尾旋翼向下鼓风的,这样就向前飞了,单不能左右侧飞,也有少数再带左右2个小电机的。

四轴,既然能悬停,你就可以猜到2个桨顺时针转,另外2个反转。需要旋转的时候,让2个同相的加速,另外2个减速,这样总推力不变,但扭力不平衡了,就转动了。当然也有一种四轴,4个桨同向转动的,其中2个需要有倾角,原理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一台普通的4通或3D机是通过舵机拉十字盘去改变主旋翼的方向而让飞机走前后左右的航线或做翻滚动作~~~

呵呵,你听谁说直升机主旋翼方向可以改变的?假设成立的话,让桨前倾,因为陀螺效应,桨所在的平面不会动而机身就会后倾。 其实直升机真正的控制方式是循环螺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能理解这个~~~

但有一点我还是没法理解~~~

比方说,一般的机子单一个桨会产生一个跟桨旋转时的反方向的力,所以要用尾桨修正这个力~~~

但两个桨在同一条线上所产生的两个反扭力能改变方向?

就如CH-47那样,当然,CH-47两个桨是反向转的,假如两个桨都在同一条直线上且同方向旋转,那按道理两个反扭力都无法发挥,就算有也是直接传达到机身,不存在机身出现原地反转吧??

或者换个说法,就拿CH-47而言,假如前桨顺时针转能使机身逆时针转,但后面的桨也在转也是顺时针转,但后桨的反扭力没法释放出来而且这个反扭力会直接传到机身,同样的,前桨也有这个反扭力,那两个这样的力同时出现在一个物体上,不可能让一个物体以一个中点为准的而出现反方向的自转吧?

同样的,把这个情况放在4轴飞行器上,左右各一对,前后桨排在一条直线上,按照这个原理,左前后两桨逆时针转,右两桨顺时针转,就算想改变方向即使一边转速同时降低,另一边转数相同也没有一个力能改变飞行器的方向啊~~~

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知道主轴不可能会动~~~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想说的是但每当让十字盘倾斜时~~~

比方说十字盘往前倾斜,尽管只是改变攻角,从侧面看还是能观察到大桨有往前倾斜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