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能实时提取飞行器数据的飞控,多谢

楼主(2012-04-28):
接触多轴时间很短,但最近学校有个比赛,想实现多轴的自主起降,前进后退一些功能,由于时间关系,最好是能买到的产品,要求就是能提取陀螺仪,加速计这些姿态参数的数据(实时提取),然后用地面站或者其他的方法来做反馈操作。

在淘宝上问了一家,MWC飞控,说是能通过串口提取这些信息,各位大侠有没有推荐,在此多谢了。最好也能有接受反馈的端口。

网友A:
海盗飞控,正合你意
通过数传,地面能以10HZ的速度查看所有传感器姿态

网友:
或者,你可以选者ACM。一代和二代硬件。现在都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
推荐YS-X6的多轴飞控

推荐YS-X6的多轴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盗飞控,正合你意
通过数传,地面能以10HZ的速度查看所有传感器姿态

请问这个飞控我可以用电脑来控制吗,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
可以控制,需要数传和飞控。当然。还有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飞控我可以用电脑来控制吗,需要什么硬件
你还是看看法国那个AR.DRONE有提高API可以用电脑控制的。硬件就是wifi连通就可以控制了。官方 已经开放了函数库。http://cdn.ardrone.parrot.com/parrot-ar-drone/zh/
https://projects.ardrone.org/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 悟空.......

多谢,我也是刚接触,除了飞控之外都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C:
你们这些坏人,只推荐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些坏人,只推荐贵的。

贵的没有关系,5000之内都可以考虑,只要能实现功能方便一些,能推荐一个吗? 多谢了

网友:
那加点钱上悟空好了

网友:
有钱就猴子吧
APM2.0也出来了
1088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