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电机大油门出现剧烈抖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28):
我的1806
电机
在大油门(超过二分之一)出现剧烈抖动,好像转动不顺,被卡住的感觉,电机严重发热。小油门没问题。请教是什么原因?是轴弯了还是有杂物卡住了?

网友A:
用的是多大的桨?
电机座那里有两个内六解的螺丝,是不是松了
用的桨夹还是套O圈的桨保,如果是桨保,最好用橡皮筯套紧一些

楼主:
3s电,用桨保,5030桨。螺丝怎么上?

网友A:
一种可能是电机座上面有两个内六角的小螺丝松了,遇到过一次,拧紧就行了
3S的电,转速高,用桨保可能不怎么平衡,速度快了震动确实大
试试用桨夹吧

网友B:
我的电滑前段时间出现类似问题,通3s电后电机1234的音乐声正常,给油门后出现抖动,正反两方向乱转,油门给到最大也是这样。在网上查说是电机霍尔有问题。过了几天我反复插拔了电调和电机的香蕉插,再通电就全部正常。也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