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池容量

楼主(2012-04-28):
电池
如果不知道C数,如何用B6
充电器
估测容量?放电电流设置多大?

网友A:
放电电流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目前正按您的要求放电。但1S最大放电电流只有1A,2S是0.7A。一节电池,放电电流1A,从4.2V放到3.0V,用时45分钟,放电量627ma。怎么计算C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