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650 刚买 急 求解

楼主(2012-04-28):
我 前几天 买了XA650 买回来组装完 调试完 飞不起了 飞起来 往一面扎 求 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A:
按说明书装的吗?电机,桨的旋转方向对不对?有没有检查一下?太新手了

楼主:
我按说明书按的 推油门的时候 2个 浆转速很大 那2个浆 我觉得很慢 刚离地一点点 飞机往一测偏离很严重然后 嘎嘎 倒了 飞不起来

网友B:
将没反转吧?

楼主:
没有啊 我朋友 看了 看 4个电机 有一个很慢 和其他的不一样转速

网友C:
ahrs 装反了?

网友C:
上个飞机图看看你怎么装的

楼主:
上图就是我新组装的 高手看看 我的桨 没装反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帮我看看 图上8楼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帮我看看 8楼的图 反了没有 谢谢

网友D:
你的电机臂没展开完全

网友E:
你插完电池。最好要等一分钟以上才可以飞!
记住一定要等~又或者不要盖,插上电后,看一下AHRS上面的绿灯是不是常亮~常亮就可以飞!
真不知道那个屎佛鬼,提意插电自检才可以飞!我的至小要等一分钟才可以飞!以前即插即飞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咋看浆反转啊

楼主:
高人 我不先手 我不知道 咋回事 通上电以后 4个电机 转速都不一样 3个一样快一个稍微慢了点 我还常事了飞机在12点位置起飞 刚离开地一点点 就往9 10点那边扎 然后炸鸡 (都飞不起来)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反正 毛病挺多的

楼主:
那个 照完相 我就修正了 咋看浆正反啊 你帮我看看 图上 浆反了没啊 高人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不到一分钟吧,但我是让他空转一小会儿。

网友G:
学习学习,礼貌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