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好小子1000四通的
配4vf控
30安电调新西达
2212电机
6030桨
易斯凯舵机
各位大哥为什么我的飞机在微风天气下飞机刚升空就前后扎头,左右偏,飞机飞不了。
小第在这多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1、能升空,动力基本不成问题(未知马达KV值,不好评论动力是否足)
2、检查重心、马达、机翼安装角是否合标准
3、LZ所描述情形,应该是速度不够/失速导致无法操纵,可加大油门试试
4、可能是LZ飞行技术未到家,需要多练模拟和实际飞行

楼主:
kv1000左右的吧具体多少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kv1000左右的话上9寸桨试试,很明显你桨小了,动力不是很足,祝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动力放到三通翼龙上可以飞的呀,翼龙的重量比好小子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