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同一状况炸鸡,大家帮我分析原因

楼主(2012-04-28):
第一次炸鸡,配置WKM 好赢30A    4S电池 3608 430KV  1238     后来大家说430KV拉1238桨不对,OK我换了3608  700KV 1238桨今天还是出现炸鸡,而且都是右边突然失去动力 排除电池,因为电池我装了电压报警器。电池也是新的,不多说上视频

网友:
好惨  只能一点一点排除了, 换电机电调位置。  多测试测试再飞高。。

网友:
風雨好像不怎麼激烈~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4号臂的电调有问题,因为在GPS模式下推油门,其它电机都在转,只有四号电机一卡一卡的,切到姿态模式又没问题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决定把这个电调先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4号臂的电调有问题,因为在GPS模式下推油门,其它电机都在转,只有四号电机一卡一卡的,切到姿态模式又没问题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决定把这个电调先换掉

地面检查都查出问题了,还敢飞,楼主我实在是佩服你不怕炸的精神。

网友:
我的电机有一点响声,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或者电机与电调的焊接点之类的。电调坏的可能性一般较小。只有这样排除。

网友:
电池不给力。

网友:
还差一次呢,我是炸三次才找到原因的。

网友:
可能焊接点之类的问题,我的悟空在速加油门时会有一边倒的现象,慢慢加没问题。这样在空中风大很容易出问题,现在问题还在找 LZ也试试看有这状况否?

网友:
估计是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

楼主:
我的电调和电机全部都是焊死的,不可能接触不良,电池也可以排除,这个电池我飞了不知道多少起落了,都没出过问题,而且我还特意把出事的两块电池比较了一下,发现不是同一块

网友:
jimmydiy你找到原因的说说啊

这个状况我感觉是动力的后备量不够,问题出在那里还要找找?电调的进角设置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进角

网友:
刚才用电调设置卡看了一下发觉4个电调保护电压是设置在“中”就把它改在低的位置在试飞速加油门一边到状况好多了,这保护电压一定要在低的位置。现在速加油门一个电机跟不上还有一点点的感觉,准备再看看这电调电机有那里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进角最好要有设置卡来看看后调整。

网友:
晚上再把1.3电机对换重新装配好试飞速加油门多次都没问题了OK (总结这个失控是有2个原因 造成的 1。4个电调保护电压是设置在“中”使得悟空电源模块没办法正常工作2。焊接点之类可能有问题)希望楼主在这方面多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焊接点应该没问题,因为我已经正常飞行好几个起落了,都没出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悟空没发觉以上的2个问题也已经正常飞行了几十个起落了。近来在大风中飞感觉不对容易失衡,突然失去一边动力炸鸡后GPS也受不到信号了就返厂修了。这次飞控回来后就彻底检查才发现4个电调保护电压是设置在“中”使得悟空电源模块没办法正常工作还容易失控。所以总结了我的飞机失控还是动力上的问题造成的所以仔细检查很有必要的

楼主:
如果将电调的正级线剪掉呢,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对WKM造成影像了,也不会在中电压就保护了

网友A:
电调的正级线剪掉是5V的电源,和设置低压保护2回事。还有个问题要注意的突然失去一边动力炸鸡是某个电调性能变差造成的我碰到了,化了很多功夫才找到是电调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把这个电调换掉了,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B:
这么快挂了

网友C:
楼主你先把桨拆了,然后让他空转,转一组电池,看看有没有个电机不同步或者过烫,先排除硬件问题,不可能是虚焊的,如果是虚汗根本就转不起来的,还有就是检查你的IMU位置,看看是否脱粘

楼主:
回楼上的,我把问题电调换掉了,电调低压保护也重新设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