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大大请进,关于模拟器的故障

楼主(2012-04-28):
我有一个simX9和SimX12 超能模拟器,X9使用正常,X12使用时从模拟助手可以看到摇杆总是有5毫米左右范围的抖动,补焊USB接口插座,补焊音频口插座,补焊芯片,  换过晶体,换过电容C1,现在问题依旧,抖的很不舒服
请问千红大大,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我该如何解决?
换过多个遥控器,故障依旧,排除遥控问题
换过2根音频线,问题依旧,排除连线的问题
另外一个X9在同样情况下稳定使用,基本可以确定是加密狗的问题
多谢千红大大了!

网友:
估计是集成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晶振出了问题。 可以联系SIMX 的厂家保修,售后服务做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晶振没有问题,已经替换试过了

网友:
楼主联系藤椅的村夫试试,市面上的成品模拟器基本都有微量抖舵,可能和采样有关,不过抖那么大幅度肯定是有问题了

楼主:
多谢千红,已经和荒野村夫取得联系,这售后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