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配devo7怎么样?

楼主(2012-04-28):
有点想mini cp. 米少,只有devo7便宜点,不知如何?

网友:
买的人不少,别太迷信功能

楼主:
D7以上的多哪些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问的太多了,自己看去,骚扰掌柜的

网友:
devo
7  够用了。

网友:
devo7足够了,该有的高级功能都有,7点油门,手柄带轴承,省电
只是没有曲线图示功能,所以新手需要锻炼一下抽象思维
d7以上的多了触摸屏,双向传输, 油门启动计时功能,为了这些功能多花6,7百元,是否值得自己评估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5点曲线和7点有什么不同,我也是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

网友:
其实我也觉得D7够用,但不缺米还是D10好一点(貌似不差多少钱),有曲线、双向…………

网友:
DEVO7不错,不过没必要MINI CP,GENIU CP更超值

网友:
D7 就是那个屏不好看
论功能 飞直机 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点曲线和7点有什么不同,我也是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

可以让中点附近的螺距设置更陡峭一些,这样翻转更容易控制螺距。不过在成为高手之前3点曲线就够了,5点都嫌多。
油门曲线如果不是normal模式,也是2、3点就够了(不考虑省电,拉一条横线最好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FBL原来3D油门是个沟,你的应该也是,我拉成95直线了

网友:
D7貌似很耗电,不开机也耗电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池拔了

网友:
d7耗电量还好啦,每天飞10块电,可以用半个月

网友:
额 准备入手,,今天周日不发货,,明天买

网友:
Devo7和Devo10都太丑,严重影响心情。

网友(2012-09-04):
本人用过D7和D10,表示推荐D10,D7很鸡肋,还是D10生命周期更长些,控是一次性投资,买好了后期可以省好多钱。

网友:
我就是D7,表示完全够用,以前总想升级D10,现在会修改参数了,一点也懒得升级。

网友:
多久的帖子了啊 LZ早就买好了 反正我用的是D7

网友E:
很简单对比套装飞机D7与D10的差价!再想想那些中文菜单,双向传输曲线对你有没有用。
用处不大选择便宜的因为套装的D7 200元

网友:
用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对比套装飞机D7与D10的差价!再想想那些中文菜单,双向传输曲线对你有没有用。
用处不大选择便宜的因 ...

对啊,我现在和你想法完全一样!一点也不想升级

网友:
升级也无所谓UP02伺候。反正CP也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