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人电动车

楼主(2012-04-28):
想要自制电动三轮车然后第一个问题出来了:钢管要用几号,还有管壁要多
厚,用什么技术弯曲,焊接的?请帮忙回答,

楼主:
不知道摩托车是用什么钢管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车架管可以用Q215 42MM的,管壁2MM-3MM都可以。弯管可以选择数控弯管机,焊接用电焊或者CO2焊接,

楼主:
高人!我试试看

网友B:
正好我有一个电动车轮子,做做看

网友C:
这样的还是用成品吧,有真人的危险啊

网友D:
自己做不如买现成的

楼主:
标题
想做辆斜躺的电动三轮车,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万事开头难

网友E:
去淘宝买个ZX7-150 微型电焊机用来焊管子,三百多也不贵。再买个弯管机用来弯管,或是买个酒精喷枪或是瓦斯喷枪,加热需要弯曲的地方,管子烧红后用手就能直接弯了。

网友F:
也有卖的液压弯管钳啊

网友G(2012-05-28):
有朋友已经做了电动三躺 人力—电力混合的

网友H:
对钢材材质是有要求的,除非你不怕断裂,高档越野摩托车都是铬钼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哪位

网友I(2013-03-07):
ZX7-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