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才知道,活顶尖

楼主(2012-04-28):
刚开始摸车床,今天要用活顶尖,看到它的屁股上还有一个螺丝:

网友:
我的木有。。。

网友:
顶尖和我的一样,看那床,好像也和我的一样啊!
华飞???

网友:
可以定期拧开加点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别乱讲

网友:
必要的时候  可以换长点的螺丝  长度以能安装mt又可以回到0刻度为准

网友B:
锣丝目前只是起防尘、防锈的作用,锥柄是空芯的,确保今后在此空间能便利的操作......
将其拧下后,再作深入研究,答 案就在里面

网友:
 好多答 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锣丝目前只是起防尘、防锈的作用,锥柄是空芯的,确保今后在此空间能便利的操作......
将其拧下后,再作深入研究,答 案就在里面
就把正确答 案告诉大家嘛!

网友:
 答 案是什么呢?

网友:
打黄油的孔

网友:
不是完全都有螺丝的也有没有的

网友:
活顶有弱点除了易断头和尖磨偏主要活顶很少加合金轴承也易磨损,另有个活顶要根据需件不同要求不同分止角度而经常更换,这个孔除了加油外还有拆顶针和另一个附加作用,拉紧作用和用液压顶针座松顶尖用

网友:
看看自己的顶尖尾巴什么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