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关于亚拓500

楼主(2012-04-28):
请问这个版本的500和500esp的零件规格是不是都一样的?包括螺丝,轴承,3轴等等之类的东西

如果有区别,请问哪些是有区别的,哪些可以通用,谢谢!或者哪位大神有这个版本的电子说明书,可否传一份给我?因为在亚拓专区只找到了ESP的说明书,没有这个版本的,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版本的侧板就像狗啃的一样

网友B:
基本都可以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可以通用的

感谢,那我就按ESP的规格去买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的侧板就像狗啃的一样

这个侧板……有这么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侧板……有这么搓么~~~

没有这么差的,不过切割的粉没有清理过,很多玻粉。打磨下就好,用502涂在边缘上

网友:
和500ESP零件100%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