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接收机天线前面一节掉了,会影响飞行吗???

楼主(2012-04-28):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目前450还能照常飞行,基本在10米内飞行暂时没有影响,
飞远了会不会接收不到信号炸机?
谢谢!!!

网友:
前面是最重要的

网友A:
会影响,飞直机没问题,飞固定翼就会有问题。把热缩管套着的管子用电烙铁焊掉,直接再剥3厘米线出来。

网友:
返厂修吧.别偷这个懒,前面那小段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飞直机没问题,飞固定翼就会有问题。把热缩管套着的管子用电烙铁焊掉,直接再剥3厘米线出来。

我怕技术不行搞坏了就麻烦,方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目前450还能照常飞行,基本在10米内飞行暂时没有影响,
飞远了会不会接收不到信号炸机?
谢谢!!!

你好:
          这个位置断裂会影响遥控距离的,请更换新的天线或按照 板凳 说的方法进行修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位置断裂会影响遥控距离的,请更换新的天线或按照 板凳 说的方法进行修复,谢谢!

返厂维护要多少米,我是2011.6月买的天7有保修吗?如果自己修
“把热缩管套着的管子用电烙铁焊掉,直接再剥3厘米线出来。”   用什么线接出来?
谢谢!!!

网友:
修天地飞七电位器..求厂址

网友:
买个路由器天线或者卡王天线,把螺丝那头切了,直接把原有天线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