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录像设备,谢谢!!!

楼主(2012-04-28):
正在计划入
FPV
设备,用不起狗打算先用SONY 540线摄像头,飞机上、地面录像要用什么设备?最好给个网址
SONY 520、540、600、650、700线摄像头真不知道该选择那个,要清晰一点的求用过的模友推荐。
飞机上的摄像头转动是靠什么来控制的?
先谢谢各位回贴的大虾!!!

网友A:
买个520线的就够了,等以后技术好了再买个gopro2,

网友B:
如果你是想FPV ,推荐你用520,因为瓶颈在图传,再好的摄像头也没用,
如果你是想航拍,最好选用现成的设备,比如行车记录仪,一定要用好摄像头的话,540已经到顶了,再往上没意义。
想让摄像头移动的话,去买可遥控云台,当然有能力也可以自己DIY,加一个舵机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