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0轴距小四轴可以用1806电机吗

楼主(2012-04-28):
250轴距的小四轴可以用1806
电机
吗?5030桨或者6030桨。10A电调够用吗
以上可以吗,10A电调不够用吧

网友A:
我用的是1510马达+10A电调,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10足够用了吗?
怕1510动力不够,想用1806的

网友B:
1806kv高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2600kv的是高了点,不过好像有2100kv的。
我觉得用10A的不保险,但是18A的又太重了

楼主:
不纠结了,决定用1510电机了

网友C:
1510电机 起飞重量在300克以下还可以,要是超过飞5分钟下来,会很烫手的 我用2204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