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又启动不了了,启动棒转不动(解决

楼主(2012-04-28):
昨天磨合了半箱油,挺正常.
今天启动时启动棒转不动,测启动器电池电压正常.用手拧在压缩行程时非常费劲,卸下火花塞就很轻松,一拧上火花塞就很费劲.就在压缩行程.
检查了机械和电路,一切正常.
到底怎么回事???
补充一下,火花塞孔处流出的油有点发黑.

网友:
发动机积油吧,飞机往左倾斜启动试试

网友:
解决方法如下

1,在通往化油器的油管上加一个夹子,每次飞完趁热吧夹子关闭,避免发动机冷却过程中往回吸油。
2,遇到打不动的情况的时候别急,拆下火嘴(连同火嘴垫片取下,很容易忽略的)空打几圈把积在发动机里的油往外喷喷。
3,也可以不拆火嘴把飞机向排气一侧倾斜空打几下。如果还是转不动反复第二步。
4,启动的正确步奏是这样的,加油,开卡子,空转上油,上电,看好油门位置启动。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是发动机积油了,因为燃烧室里有油,使得活塞在压缩行程时燃烧室的压力过大.
我是将火花塞取下,把油从火花塞口空出来,问题解决.又磨了一箱油.
以后采纳楼上的建议,夹子趁热把进油管夹住.

网友:
发动机里面太多油了~我试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你加油时没夹好连接发动机的油管。

网友:
可能是发动机积油过多了

网友A:
我的如果超过2周不飞基本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如果超过2周不飞基本都有这个情况

如果经常2周以上不飞,建议落地后抽干油箱,顺便加一些事后油,可以有效保护发动机。尤其是30%的燃油,腐蚀性很大的

网友:
我也是油直的新手 请问 事后油是加邮箱里吗?

网友:
事后油加发动机里,可以从加油管注入大约2、3厘米长,转动启动器,吸入发动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