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SS山寨接收让我炸鸡... ...不是失控,内有详情!

楼主(2012-04-28):
XG8遥控,配DMSS山寨接收,用在450上!
今天下午,特意翘班一下出去调试450,风贼大... ...
尝试飞行几个电池后,休息一下喝口水。

准备继续顶风飞行,开控,450上电,ZYX自检通过,推油门起飞。
起飞后2秒后,感觉不妙,打方向舵,发现尾巴不听使唤,打了方向之后延时一下再动作,糟了,难道尾巴有问题?
想降落,发现,打副翼、升降飞机继续延时后再动作,油门也是。..最后尽可能在控制飞机往地上草地上炸过去。。。。

下来之后,发现,无论是油门、副翼、升降、尾舵,还是拨动感度摇杆,发现都有延时~~~
同时,发现接收器上的指示灯不是恒亮,而是闪烁的!

于是,我重新接电,接收机指示灯恒亮,之后又正常了!

NND,还号称全世界最牛X最安全最先进的DMSS制式。。。不过,我用的是山寨接收!

网友:
山寨的180,正品6通330,差150元,搞不好炸机,损失太大,建议用正品,如果山寨的降到80以内可以考虑,

网友:
楼主  用JR的   飞好飞机的还是用原装的接收机吧    伤不起哈

网友A:
真恶心~几千块买个遥控器~居然用不起几百块一个接收机~

网友:
用xg8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恶心~几千块买个遥控器~居然用不起几百块一个接收机~

完全同意大將的見解 !
原來我也和大將一樣的見解, 但為什麼我還是上等兵 !

网友:
该炸,山寨吗

网友:
DMSS制式天生的设计缺 陷,你一定是接收曾经断电过你没发现。

群内一位鉴定的JR粉,在历经半年炸掉3架象真机,损失近2W之后,终于悲痛的换了F控

网友B:
NND,还号称全世界最牛X最安全最先进的DMSS制式。。。 不过,我用的是山寨接收!   最后一句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NND,还号称全世界最牛X最安全最先进的DMSS制式。。。 不过,我用的是山寨接收!   最后一句是亮点

貌似原厂接收也一样,关控后再开,接收机需要重新上电,否则指示灯就是闪烁的。
从不用JR控,不知道是不是描述正确

网友:
唉,不听老人言

网友:
查下电调

网友:
好控+山寨接收,可靠性大打折扣。。。

网友:
DSM2 还不错 北美销量大

网友:
楼主还是用2801吧  jr的最近失控的挺多的 俺这里的模友飞了1个四轴  原装接收哦

网友:
用JR DSM2制式,5年从没失控的飘过!
现在450上用的山寨卫星加MB(RD721,EA101留给固定翼了),暂时还没失控:loveliness: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接收吧

网友:
继续用我的DSM2

网友:
最噢气的是不明原因的失控

网友:
表示DSM2山寨全无压力的漂过

楼主:
我表示鸭梨山大~

网友:
我在重庆和安徽两地跑,认识魔友众多,小学生冠立4通道控未失控,迪乐未失控,天地飞为失控,JR8根高压线下用32一个接收机,未失控!为什么论坛上这么多人失控~唉~人品爆棚了吧...

网友:
看一眼,然后继续用我的飞梦

网友:
看着像电调供电波纹引起的故障,也可能是舵机有问题影响了供电,接收机处于不断重启状态。中山胸是是是看这个故障是否可以再现。如果再现的话就逐个换东西是是看,因为你的失控实在太蹊跷,一般都是直接无反应了

网友:
XG8,不要说了,正常

身边就有人发生类似你的情况,全套出2手出给某个倒霉鬼了
还是dsm2的好,看看论坛二手出的多的是哪些控,哪些控没有一个靠谱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所说“关控后重开机,接收机灯闪烁”指的是DSM2制式的吧?这很明显不是DMSS。

即使在DSM2制式下,“关控后重开机,接收机灯闪烁”这一现象正是提醒您没有正常开机顺序开机,对于遥控飞行一切正常,不会因此失控。请查明原因吧。

也建议楼主使用性能较好的接收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能具体些吗?

也可以直接和我联系,我要了解真相、具体原因

网友:
我是JR9X2,DMS2的,行货接收没失控过

网友:
DSX7 M2用原装接收机…目前没失控过,有次飞电滑,接收机的灯是闪烁的但是我没注意…飞出去很高…运气好没失控~下个控准备换DSMX的…或者F的…不准备换JR了…

网友:
为什么控是JR了,接收机还有那么多人用山寨呢?新手表示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关控后重开机,接收机灯闪烁”指的是DSM2制式的吧?这很明显不是DMSS。

即使在DSM2制式下,“关控后重开机,接收机灯闪烁”这一现象正是提醒您没有正常开机顺序开机,对于遥控飞行一切正常,不会因此失控 ...

飞友专飞象真机,接收机在机腹内,看指示灯是看不到的,由于全部是甲醇或者汽油动力,熄火后关控也不会有飞机自己飞跑的顾虑,所以常常喜欢下来后就把控关掉接收关掉,重新上去前开控,再开接收。
按他的说法,飞得太兴奋,接收忘记关了,开控直接飞,是可以飞的,但是接收指示灯闪烁,这个时候近距离一点感觉都没有完全正常,稍微远一些就会失控,他因为这个步骤的先后弄错,炸掉了3架象真,损失惨重,完全绝望,因为他不认为自己能够每次都记得关接收重开。
他的飞机价值都不低,所以都是用的原装接收+卫星,每次炸都有一堆人劝他换F,他还是在周围10几台8FG就他一台JR的状况下坚持粉,第三次损失了一台骚包发动机,痛心疾首决定换F了。
个人认为,如果开控与接收的步骤错误,指示灯闪烁,这时不应该仅有短距可控,甚至,步骤错误完全不可控,要比短距可控更合理些,至于是不是真的是短距可控,我没用过JR,仅是从飞友处了解到的,不明就里。
以上仅为我听他的描述,具体情况如果你想了解,可以PM我要他的联系电话,他比较少在论坛混。

网友:
嘿嘿 这个我也经历过 不过是DSM2 我在一东北一家知名网店上买的80元的6110E DSM2 卖家说是正品 说是SPEAK的正品不是JR的 我用来飞F3P 也出现过这种延时舵面 不过我的不光是延时舵面的问题 好像最后还是直直的炸了 后来退货换了一个新的 但是问题依旧 因为F3P为了减重 那个已经没皮了 就没法继续换了  我觉得哥们你这个问题肯定是接收机的问题 准啦  我觉得JR真正最安全的是J系列的 重来没有一次失控的时候啊  当然也是因为没有山寨接收机的原因  我分析这个失控原因就是冷热交替里面有水气了 然后短路引起的

网友:
1*0=0啊

网友:
xg8 831 611的飘过

网友:
我曾经也出现过与LZ一样的情况,有两次,当时是加的A3飞控出现的这种延迟现象,后来拆掉飞控到现在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我用DSX9II,一直用行货接收,这玩意不能马虎啊!
炸机事小,炸到人就大了哦

网友:
frsky高频头,4通接收机,发现飞机操作有点肉,没当回事。
然后发现另外一个7通接收机很流畅,奇怪了,很久没测距了,测了一下距离,1米不到就闪灯(无信号)。
见鬼这是咋了?我轻轻拽了一下天线,得,天线掉了,没招了,回去焊上吧,小焊点要命啊。我点,我点,我点点点!点上了,测试距离,没事了,屋里2.4g路由蓝牙之类的玩意儿一大堆,测试模式也能在7米(屋里就这么大)的地方反应良好。

楼主是否检查一下接收机天线虚焊了?

网友:
 最后一句是亮点

网友:
最后一点很亮~~~~~~~

网友:
JR DSM2路过。
大飞机用正品接收,完全没问题。
小飞翼,小F3P用山寨接收,就是用的几十块的Spek的6100E,距离控制不要飞太远,没失控过。不过有两次山寨接收原件老化或者脱焊,有个通道坏了,没反应。

网友:
 坚决抵制2.4G...坚决不用JR ..什么双向回传.什么卫星都是浮云.失控都找不到原因...目前就10C+一堆50一个的冠丽接收.只要开机周围没同频,确定天线拉了,就算旁边有大功率军用无线设备一样无视 油电直固一堆.FPV要距离有距离.直机要稳定有稳定.本地全是2.4....无线环境爽啊.

网友:
楼主应该检查电调对接收机的供电,以前我用的DMSS原厂4通,因为电调对接收机供电不足导致过失控,后来换了电调就好了。

网友:
此言差矣。控只要一台,机机有十台嘛....

引用 网友A:
真恶心~几千块买个遥控器~居然用不起几百块一个接收机~

网友:
超级 性价比 DX4E(收的全新) + 6100E (山寨全新)
                     120      +     35       + 10元邮费 = 165  我飞啦 200 米 呵呵 没问题 很好 很好呀 不过只4通道 只能定义一架飞机 。

网友:
DSMM  XG7 用过一年  最后因为不支持卫星出掉了
但是服役期间一直非常稳定 没有失控过一次

个人觉得DSMM 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因小失大。

网友:
失控?炸鸡就一定是接收问题吗?我飞那么久了没有试过一次失控,其它电子配件失灵到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