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8FG的EXP设置

楼主(2012-04-28):
请问T8FG的控里EXP的设置,到底是正值是增加中立点的柔化,还是负值是增加啊,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2012-08-15):
不错 是负值 越小越不灵敏吧

网友B:
设置好去模拟器里试试就知道了,或者直接设置100%在地面用飞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