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小虎钳,哥俩好可以搞定吗?(五一放假期间已经搞定)

楼主(2012-04-28):
淘了个小虎钳,3.1公斤,哥俩好可以搞定吗?看样子是铸铁的

五一放假回去硬着头皮开焊了,一直都没有胆量焊铸铁件,因为我连普通的铁件都焊不好,焊好后夹了个6mm的钢筋,用榔头砸成90度的直角,焊接的地方没有开裂,有点不甘,因为我焊接的时候没有开坡口,感觉焊的不结实,所以想砸开重新焊,看来这个愿望短时间要落空了

网友A:
用无机粘接吧,磷酸配氧化铜那种

网友:
废了,拆了有用的零件卖给收破烂吧

网友B:
厚杰说的对别修了。没几钱。有用的留着。钳口丝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厚杰说的对别修了。没几钱。有用的留着。钳口丝杆什么的。

楼主:
晕死,记得锯神的那个虎钳就是修好的,所以才买这个,虽然有氩弧焊、电焊两用机和焊条,但是我是新手,焊接技术不行,前几天看有人说氩弧焊可以焊铸铁,但是我没有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机粘接吧,磷酸配氧化铜那种
配了一次,氧化铜很难溶解,好不容易搞了一些,但粘不住,失败了

网友C:
修好了也没强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厚杰说的对别修了。没几钱。有用的留着。钳口丝杆什么的。

我被实名了

网友:
用铸铁焊条可能可以焊住,但是铸铁焊条超贵。不值得

网友:
亚弧焊 焊接不了铸铁,一焊就是气孔 而且不牢

网友:
熔掉从新浇筑一次肯定行

网友:
最受力的部位,别搞了。

网友:
卖给废品佬吧,没用了

网友:
别开玩笑了,这个受力部位别说哥俩好啊!哥嫂俩都不好

网友:
基本报废 把有用的拆下留着汜

网友:
别修了,牙掉了,修好也刻不了瓜子,就算修好,估计材料费不比买个新的少

网友:
修不好了,铸铁工件焊接补个小洞还行,关键结构处出了问题都是直接报废的,还了也没强度的 卖废铁, 再花一半的钱说不定能搞个新的了

网友:
我靠,这样儿你也收呀?!?

网友D:
“兔子”,我看就把它当作你练手的一次机会吧,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弄的:从亲属那里借来电小台钳,因为我在它上面用很大的力量敲击东西,把安装卡子弄断了。去外面电焊加工点,花了15元钱(几年前了),用白钢焊条给我焊接上了,但的是焊接的师傅就说:15元,焊两遍,不能保证不再断,30就多焊接几遍,就不容易断了。结果我就焊了两遍,回家以后,用了几次就又断了(这回并没有用多大力气)。
    我就找了一个电焊机;先弄了两段做防盗窗的方钢筋,护在断裂处把它点上,然后就开始在钢筋和铸铁接触处,开始来回的焊接,大约用了10几根焊条,把原来的卡子根部堆焊成照片这个样,最后用砂轮机磨了磨,到现在也没有坏。
     只供参考

网友:
  这东西能沾,你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兔子”,我看就把它当作你练手的一次机会吧,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弄的:从亲属那里借来电小台钳,因为我在它上面用很大的力量敲击东西,把安装卡子弄断了。去外面电焊加工点,花了15元钱(几年前了),用白钢焊条给我 ...
老工人您好,我手边的焊条有两种,一种上面的字是422,一种是506,他们可以焊吗?听说铸铁焊条3.5元一根,要用30根焊条恐怕有点不值,我现在的焊条也是2元一斤买的,两种一共有10几斤,反正是破烂,如果可以焊我就用它试试,全当练手了

网友:
422不行,506直流机用(记不清了),铸铁焊条最好不锈钢也行,
焊的方法:打破口,预热,焊一遍,去应力,再焊一遍....去应力

网友:
这玩艺新的也就几十元,焊接的成本再加点买新的算了。

网友:
有必要吗?

网友:
改几把锤子吧,

网友:
看来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呀,佩服

网友:
不建议修了 你要是想修可以试试磨出破口,然后用不锈钢焊条试试 我原来在工厂的时候老师傅用的 ,不过强度都不高 焊的时候抹点肥皂

网友E:
对齐,用泥巴全裹起来,阴干,放炉子上烧到两千度,自然冷却!

网友:
 您老用这样的虎钳,不影响食欲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老用这样的虎钳,不影响食欲吗?年轻人用会连性欲都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工人您好,我手边的焊条有两种,一种上面的字是422,一种是506,他们可以焊吗?听说铸铁焊条3.5元一根,要用30根焊条恐怕有点不值,我现在的焊条也是2元一斤买的,两种一共有10几斤,反正是破烂,如果可以焊我就用 ...

 其实我不会电焊,所以使用是什么焊条,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就是大家经常用的极普通的焊条,就是做广告牌的人焊接角铁用的,用了十几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工人您好,我手边的焊条有两种,一种上面的字是422,一种是506,他们可以焊吗?听说铸铁焊条3.5元一根,要用30根焊条恐怕有点不值,我现在的焊条也是2元一斤买的,两种一共有10几斤,反正是破烂,如果可以焊我就用 ...

铸铁用506焊条就可以焊的不错,如用交流焊机电流要调大些,我焊些皮带轮或铸铁机体也不怎么处理直接就焊,效果也都还可以。

网友:
还是处理了吧,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不碍事的地方 把焊条当泥巴往上箍 普通焊条也不贵   老工人说的对就当你练手了

网友:
这个只有试着焊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兔子”,我看就把它当作你练手的一次机会吧,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弄的:从亲属那里借来电小台钳,因为我在它上面用很大的力量敲击东西,把安装卡子弄断了。去外面电焊加工点,花了15元钱(几年前了),用白钢焊条给我 ...

老工人。我要是你就用厚8毫米的钢板弄个圆然后和底座用4个5毫米螺丝固定。然后在用8毫米的钢板做下面的紧固装置。因为钢板和钢板直接能焊接牢固。你这个焊接的时间和工程也不小可是真的有点不美观。

网友:
新的都不贵啊,买难掉的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g型夹。

另一部分把断口修平加点钢板啥的,D个微调滑台。

网友:
焊接可能强度不行,从断口处,打两颗穿心孔螺丝,直接扒住应该可行,利行断口来进行定位,但要粗一些的内六角螺杆。

网友:
考虑下修理花费和消耗的时间以及修理的目的吧。即使修好了也是个虎钳,买一把一样的新的也就几十元,超不过100元,何必纠结这个坏掉的。

网友:
一个想法,没试过不知道行不,
用铝热反应能否把断裂处熔合,就像工地里焊钢轨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也没强度了啊

网友:
打坡口 用不锈钢焊条焊接就OK
我好几台都这样焊接的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办法好,泥巴做模,铁烧化了也不会乱流,好好好   ,不过2000度的温度就不需要了,铸铁融化温度也不过1000度多点

网友:
基本报废不过可以把后面固定前面移动,也能夹点小东西

网友:
有地方打孔,攻丝的话,还能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齐,用泥巴全裹起来,阴干,放炉子上烧到两千度,自然冷却!

好方法  哈哈

网友:
我有一个,90年左右的路边货,也才28元!!现在都扔一边了!这个都坏了,还搞

网友:
你先用哥俩好粘上对好缝,在用钢板上钻眼台钳公丝连接。不能太吃劲卡些小件还行吧

网友:
用铸铁焊条可以,不锈钢焊条可以焊,但是效果不好。
打大的坡口,然后定位焊接。
整体加热到四五百度,用不锈钢焊条或者铸铁焊条,实在没有用普通422也行,焊好了敲焊缝去应力。然后趁热埋在灰堆里缓冷。

网友:
不锈钢焊条很难焊上去!
我用过多种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用502焊条(碳钢的),你们那里有没有?今天我都用502焊条焊了一个生铁的皮带轮!
记得把缺口磨大点再焊接!
一定行……不知道你焊工技术行不型!
:loveliness:

网友:
 可以焊呀。。。不锈钢焊条焊

楼主:
已经搞定,准备补图

网友F:
焊的不错,若开了坡口强度会更好一些,有时候DIY不能算经济账,相信你修复这个台钳的过程所留下的收获不是几十元钱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的不错,若开了坡口强度会更好一些,有时候DIY不能算经济账,相信你修复这个台钳的过程所留下的收获不是几十元钱能买到的.

呵呵,是啊,我的手摇台钻的台板裂开了,拿到机加工店里,人家说划不来焊,一根铸铁焊条10元,我那个得好几根,所以拿回来一直在那里放着,现在这个就当试验了,结果焊好之后觉得强度还行,就是难看,准备多找些东西练练手,再把那个台板也焊起来
PS:我焊这个用的焊条也是从废品站买的,2元一斤,焊条上面的字是506,焊的时候没有预热什么的,也忘了开坡口,就直接焊,焊完了用钉子把焊渣戳掉继续焊,焊了2遍,用了2根半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