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逆时针缓慢自旋,大家有种现像吗?

楼主(2012-04-28):
请教大家的GENIUS CP有没有这种现像?升空悬停后,尾巴一直缓慢的逆时针旋转,后来把微调反方向打满后,稍好一点,但还是在逆时针的缓慢的转动,不知道大家的GCP有这种现像没有?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昨天刚收到的新机器,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尾锁好?

网友:
 二手?可能尾电机不行了,换

楼主:
新的机器哈,暂新的,每次飞行后都休息了10分钟以上的。华的官网上买的套机。

网友:
 温飘无解,勤奋打尾舵,受不了可退货

楼主: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温漂,呵呵!

网友:
不是新闻吧

网友A:
温漂 首先检查你的控是否设置到 锁尾模式
感度75 如果还是飘 加感度试试
我的MINI CP 75感度 温漂 加到90 不飘了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是飞机的问题,设置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这不是温漂,是华科尔的三轴锁尾软件设计问题,导致尾飘,即使用混控也很难解决。不影响一般倒飞和航线飞行,但是悬停时会很讨厌, minicp也是同一个毛病。要不就忍受,要不就换mcpx或者fb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漂 首先检查你的控是否设置到 锁尾模式
感度75 如果还是飘 加感度试试
我的MINI CP 75感度 温漂 加到90 不飘了

跟感度无关的,你拍个对尾悬停的视频出来,如果半分钟内能不出现尾漂,我送个cp给你

网友:
我的也是!

1,电池放电性能不好,漂!我三块电,两块基本不漂,一块漂!
2.尾电机热
3.尾桨角度不够!用手掰大些角度!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感度无关的,你拍个对尾悬停的视频出来,如果半分钟内能不出现尾漂,我送个cp给你

不带这么嚣张的

网友:
我的gcp~在向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