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烧了,求助

楼主(2012-04-28):
30A的新西达电调,烧了一相的2个管子,把另外两相各拆一个补上,上电又烧了另外一相的两个管子,请问这种八脚管子哪里有得卖,淘宝上没搜索到,请知道的大侠给链接,谢谢了

网友:
不仔细检查,补上还会继续烧,XXD还是换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瞎玩玩,只求长点知识

网友:
型号报上来,我告诉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看不清楚,而且每个标号都不一样,不过每个都有7811A这个标号,是不是电流11A的意思,所有八脚芯片引脚是上面四脚合并,下面左三脚合并,下最右一脚合并

楼主:
其实只要同种规格的耐电流大点的,极性相同,封装相同的MOS替换上就行了,求型号

网友B:
新西达30A的就别用了,我的在空中电调焊点烧熔了,经历了一次固定翼熄火降落,有惊无险,还是用可靠品牌的吧,否则损失更大啊,有这个精力修还不如找个更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西达30A的就别用了,我的在空中电调焊点烧熔了,经历了一次固定翼熄火降落,有惊无险,还是用可靠品牌的吧,否则损失更大啊,有这个精力修还不如找个更可靠的

我一直用好赢的,这个是朋友送的,没事瞎捣鼓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看不清楚,而且每个标号都不一样,不过每个都有7811A这个标号,是不是电流11A的意思,所有八脚芯片引脚是上面四脚合并,下面左三脚合并,下最右一脚合并

MOS混搭的,报其中一个型号就行,主要是知道是N还是P

网友:
XXD烧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