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5 四路电调紧急求助

楼主(2012-04-28):
今天收到了MD35寄来的四路电调,我按它说明书的方法接了线,并且自己制作了电调开关.但接上电一点反应都没有.一会上个图请大家看下接错没有.谢谢.

网友:
看不清楚,按照说明书做。注意2点,1就是接收机有没通电,2是4路信号线一定要全部插。正负极各有一路也行了,2路也行。

楼主:
接收机已通电,因为我直接关掉发射的话,接收机会亮红灯.我接四条信号线,还是没反应呀.给MD35留言也没回呀.

楼主:
请坛子里知道MD35联系方式的DX,PM....谢谢.

网友:
警告,如果直接把裸板子放金属底盘里,有机会短路的

网友:
诶……你好像包了。那当我没说……

网友:
排除接收机上,信号线没接齐的原因,就只有你做的插头,开关,有可能出问题,貌似不需要在2针插口那里做开关,如果因为这样短路,我无语。。。。

楼主:
但是MD35的说明书上说这是电调开关呀

网友:
标题

把自己做的那个开关去掉,那两个插针断开,另外那个“开关电源插头”那里应该插有一个黑色热缩管封住的带白色三线公头的元件(我也是前些天刚买的这个板子)其他的好像接的都正确,再有就是电源的正负极很绝缘注意好,我的还没上车不过已经把所有功能都试过了,都很正常,就是有一点开炮位置检测那里接HL99的BB炮的位置检测开关时不管用,貌似要常闭到发炮时断开才有效,HL的原来是常开到炮弹发出时闭合有效(后座,声效)搭车求高手指教

网友:
也许,你插头插错了,5个3针插,我估计靠近电容那个是连接声组的,这个位置不插,试试看。

网友:
黑色热缩管包着的开关电源是不是有个2针的插头,可以插在接收机上的,那个插6通道,红色中间针,黑色插-标志的那个针,电调上4根黄色线连接接收机上1,2,3,4通道的信号线针。电调开关确认电调通电就行。

网友:
动力电源和接收机供电是否是分开的?尝试一下用一个电源供电,接收机从电调处供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电调总算可以驱动了.但是又出一个新问题.我按MD35的接线接通后,直行前进后退和信地回旋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前进转向和后退转向.主要是如果前进右转正常,表现为左边电机转速高于右边电机,那么前进左转,则表现为右边电机停转,左边电机反转,而不是象右转那样.我试过许多组合,这相现象总是存在,只是左右不同而已.请教下使用MD35电调的朋友,你们的电调是否也象我的这样.还有我觉得MD35电调的线性不如我用的320A有刷电调,只是这个320A有刹车功能不爽.

网友:
这个现象继续去问md35,当时他有告诉我怎么改接线就可以用。但年代久远,又涉及到高电平低电平的这些个名词,还是自个儿去问。
我一般的操作是,电调接好,接收机通道是2直行,4转向,一手摇杆操纵。
先拿一组电调接电机的粗线,红1-黑1,电机接线,比如红2-黑2,那么先红1对红2,黑2对黑2。
通电,摇杆向上,看履带,正转就确定电机的红端是正确。
接着还用这组线试另一个电机,确定红对红是正转,如果不是,要记得把黑2线标识成红色。
接着,这组线接在左电机上,摇杆打右上方向,就是前进右转,看履带转不转,转就正确,不转就把这组线接在右电机上。
然后另一组线接左电机,试推前进的摇杆

网友:
标题

如果都正确就行了,如果推向前的摇杆,但履带却一前一后,你就要掉换其中一个电机的红黑接线。

楼主:
谢谢热心的HD381,总算解决了问题.我以前是按照图纸,红对红,黑对黑,结果向前推杆时是一面前进一面后退,于是我在控上将后退的通道反转.结果出现了上述的问题.我现在按照你的办法将后退通道的电机红黑线对调,就解决问题了.非常感谢.但是又出现新问题,电机虽然直行但是根本走不直,要通过控微调,我居然向右调了+60才走直的.如果用两个320A根本不用调就很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HD381,总算解决了问题.我以前是按照图纸,红对红,黑对黑,结果向前推杆时是一面前进一面后退,于是我在控上将后退的通道反转.结果出现了上述的问题.我现在按照你的办法将后退通道的电机红黑线对调,就解决问题 ...

可能电调前进后退的a数不一致,反正微调能过,也没什么,我的2个320a的威驰的,md35的都几乎是要微调,一般都要调20左右,多的50左右。也可能是电机波箱阻力不同,还有一种可能,你可能想不到,就是线阻,电调到电机之间的线,太长或者接头接触不行,产生压降,就是相当串联了一个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 你的电调板3,4通道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