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连杆调整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2-04-28):
左连杆旋入(缩短)可调向左,旋出(拉长)可调向右。右连杆旋入可调向前,旋出可调向后。
-----
这个连杆调整在哪调节,最好有具体图片和操作细节,谢谢。

楼主:
就是把舵机连杆扣从十字盘拔出后,
把那个黑色的圆型锁扣向左或右转动。

向左旋(逆时针方向)出可加长连扦,
向右旋(顺时针方向)入可减短连杆。
---------------------------------
谢谢陈伯,再问下 这个--黑色的圆型锁扣--具体是哪个,最好有图片解释下。

网友A:
黑色的圆型锁扣--具体是哪个

就是两只舵机臂对上连著的杆子,
杆子头顶上黑色的圆型小扣圈。
可以向上旋出、向下旋入的。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只舵机臂对上连著的杆子,
杆子头顶上黑色的圆型小扣圈。
可以向上旋出、向下旋入的。

陈伯

我来再看看

这图中红色圈中的应该是舵机

楼主:
这红色方框中的是连杆 绿色方框是十字盘
黄色圆圈就是:把舵机连杆扣从十字盘拔出后---需要拔出的位置

楼主:
接下来
杆子头顶上黑色的圆型小扣圈---这个图中是哪个呢?就是到底要旋哪个。

网友B:
黑色的圆型锁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圆型锁扣

谢谢,那这个就是我6楼中红色方框中的东东
再问下,这个圆型锁扣如何上下旋入旋出呢?
这个东西是连在舵机上的,而舵机本身就支持上下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圆型锁扣

又看了下,这个东西的黑色部分和下面的杆子之间可以调整,这个旋入旋出是指连杆本身的调整,谢谢回帖帮忙的各位兄弟。
因为这个锁扣只有2个角度可以扣上,所以调整的幅度只能是半圈。

楼主:
我一直以为可以随意调整,所以没注意这个位置,下图红色圈可以看到丝扣。

其实每次只能调半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