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2200毫安电池3.7v开始充电,1.5a的充电电流一般要充多久呢???

楼主(2012-04-28):
3s呢??充电的电流大小跟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
我1000毫安的,用4.3-4.5A电流充电,要10-15分钟。你可以算算你1.5A大约要多久。

网友A:
和s数无关,2200即2.2,2.2÷1.5=1.46666×60分钟=88分钟,这是个大约数,2200的1c就是2.2,你这个达不到1c充电,1c你可以看做1小时,那么2c就是半个小时,以此类推,看看ls的时间就很正常了。
S数和电池的电压有关,如3S即3.7*3=11.1V,充满电是4.2*3=12.6V,
S数同时关系到充放电功率。假设一部充电器充电功率100W,号称最高10A充电,那么在充10V电池时它能达到最高的10A电流,但假设是常见3S电池,充满电是12.6V,100W÷12.6V=约7.936A,也就说,这台充电器充3S电的话,实际能够输出的是不到8A,这是比较简单保守的算法,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安数 对应 C 数 要是不支持 别瞎充  会爆炸地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s数无关,2200即2.2,2.2÷1.5=1.46666×60分钟=88分钟,这是个大约数,2200的1c就是2.2,你这个达不到1c充电,1c你可以看做1小时,那么2c就是半个小时,以此类推,看看ls的时间就很正常了。
S数和电池的电压有 ...

1C就是一小时,这个解释很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