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那家的螺丝最好

楼主(2012-04-28):
郁闷,今天炸鸡,飞越的螺丝太脆,断半截在尾齿箱固定座里,废了, 上次还废了一个尾金属座,都是螺丝惹地祸 .
有好用的250螺丝,推荐一下 250原装的螺丝倒是不容易断,不过就是太容易把六角扭圆

网友:
只用过飞越和原装的,都还没断过。你试试ALZRC的看看高强度螺丝:loveliness:

网友:
其实都有点问题,飞跃的是梅花解刀的,不太容易打滑,但是好的解刀不好找,不通用,还有就是飞跃的一包里面没长的最长只有6mm左右,也就是亚拓250整机的螺丝没法全换,富丽的是六角解刀的,但是是0.9mm的,比亚拓的还要容易拧滑丝,规格倒是齐全,最后我还是买了一把1.6mm的丝锥,把亚拓250原装美制#0螺丝,只要是金属的都“锥“成公制1.6mm的。因为美制#0和公制1.6mm的螺丝规格极相似,”锥“完螺牙使用很好,之后买了1.6*4mm,1.6*6mm,1.6*8mm,1.6*10mm,1.6*12mm,1.6*14mm,各100颗,不锈钢的,每样100颗6元,,解刀是1.3mm的,几乎不会滑丝了,现在拆装极为方便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意不错,标记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