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普通模式螺距超过25时插电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同上,我看有的高手设置普通模式第一点螺距都是40%负2度都可以的,为什么我的超过25%接上
电池
就报警呢?请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A:
你的油门杆在0位不?

网友B:
那是为了保护你的生命。。。
如果不报警提醒,你飞机就直接接电。。。后果你懂的。

楼主:
但是我油门第一点为0啊因为普通模式下第一点螺距如果是0的话桨距就有负6度左右了所以至少第一点要调到30-40%才是负2度

网友B:
你开控的时候油门必须要放在最低,否则就报警,和你设什么油门螺距曲线半毛钱关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