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菜鸟~请问一辆完整的坦克到底要多少通道的控啊?

楼主(2012-04-28):
纯菜鸟,还没玩过坦克,最近想要改一辆,但是想不明白控的问题:
行走要两通道混控,炮塔要一个通道,炮管仰俯要一个通道,开火要一个通道,对吧?
现在手里有一个TDF 6A,但是该怎么设置呢?感觉油门通道完全用不上啊?开火要用起落架那个通道行吗?
感谢赐教!

网友:
我做坦克的话12通道用齐了

网友:
油门作俯仰。bb泡的话,5通道拉个舵机点触动开关控制开炮也行。最好买坦克电调

网友:
炮塔就要3通道开车要2通道!一般6通道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我一开始也想这样,可炮塔仰俯用的应该不是步进电机啊,油门杆怎么能控制啊,请进一步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TDF 6A就行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木有钱买12通的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DF 6A就行吗?谢谢!
行了,设v尾混控

网友:
我的打算用六通道的,一边摇杆控制行驶,一边控制火炮,剩下两个开关一个控制火炮,另一个控制灯光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木有钱买12通的控啊…
一通道开灯,一通道开红外,一通道XX弹,两通道行走,两通道炮筒,加其他什么小装饰灯、喷火口、发烟什么算算不少通道了

网友:
我的打算用6通道的,一边摇杆控制行走,一边控制火炮,两个开关一个控制开火,另一个控制灯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通道开灯,一通道开红外,一通道XX弹,两通道行走,两通道炮筒,加其他什么小装饰灯、喷火口、发烟什么算算不少通道了

若自己能开发电调的话就不用那么多通道了,用组合键通过程序来控制其他效果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只解决了行走吗?火炮该怎么控制?仰俯用油门行吗?不是步进电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才弄,不敢奢望那么多华丽的功能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行走很好弄,可是TDF6A右舵杆的油门可咋用得上啊?拿它控制火炮仰俯?可仰俯电机大概就是个130电机吧?那既然不是步进的,油门通道还能控制吗?还有一个开关,在固定翼上是控制起落架的吧?能拿它控制开火吗?非常感谢!

网友:
标题

电调和电机,摇杆在中点时,电机不转,蜗杆的,能自锁。推摇杆,炮塔转,到了限位点,齿轮弹开,发出迖达的声音,你把摇杆回中就不转了。然后你反打摇杆让电机反转,炮塔就朝另一方面转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您是说油门控制仰俯?油门没有中点啊?现看了一下,仰俯确是用的蜗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您是说油门控制仰俯?油门没有中点啊?现看了一下,仰俯确是用的蜗杆

没有中点?你推到中间位置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这TDF 6A本来是给固定翼玩的,右杆油门不分正反向,推到中间不就呜呜转起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TDF 6A本来是给固定翼玩的,右杆油门不分正反向,推到中间不就呜呜转起来了吗

不会的,车用坦克用的有刷双向电调跟飞机用的单向的操作上不一样,中点就是0油门,向上尽头是前进全油门,向下是后退,中间电机不转。注意别用飞机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双向 电调明白,您的意思是油门杆推到中间,电调就默认为归中了对吗?不过现在问题也解决了~才发现我这车炮管仰俯是靠斜盘旋转,单循环动作的,油门顶杆能控制~就是不停地来回摆…

网友:
飞机的电调摇杆在最底下是不转,往上了就加速,坦克电调在摇杆中点时应该是不转的吧。往下是后退,往上是前进。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您耐心指导!本来菜鸟只弄过固定翼,车辆各种不明白,现在基本都清楚了,等电调到了就开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双向 电调明白,您的意思是油门杆推到中间,电调就默认为归中了对吗?不过现在问题也解决了~才发现我这车炮管仰俯是靠斜盘旋转,单循环动作的,油门顶杆能控制~就是不停地来回摆…

那就是这个效果了,若要能控制上下,要改过的,很多是用舵机来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谢指导!期待开工了!

网友:
我打算直接上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我最初的打算就是L298N的驱动板+51机+刷OpenWrt的路由+UVC摄像头,这样用笔记本实时视频控制!但是后来想到这样控制过分“机器人化”了,不够像真,而且所有设备过于庞大,塞进车体实在困难,总不能放炮塔上顶着吧…就决定只用路由+摄像头实现wifi视频传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最初的打算就是L298N的驱动板+51机+刷OpenWrt的路由+UVC摄像头,这样用笔记本实时视频控制!但是后来想到这样控制过分“机器人化”了,不够像真,而且所有设备过于庞大,塞进车体实在困难,总不能放炮塔上顶着 ...

我做大车,哈哈~
用单片机是因为我不懂模型的这个那个控能否满足我的要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用单片机能满足,而且用单片机可以通过改程序修改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啊,这就是单片机的优势了,只要有硬件对应,任何功能都可以靠软件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