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转换支架,450PRO脚架装在SPORT上

楼主(2012-04-28):
pro和sport都有,备件就只买一种就行了,飞越有两用的(三孔的那种),但是每次断都在孔位,感觉pro的脚架强度会高些,因为只有一个孔,所以做了这个玩意

网友:
支持原创 但是加重了飞机重量呢

网友:
直接把脚架上的限位用斜口钳剪掉就可以了用了呀。

网友:
直接把脚架上的限位割掉,打孔直接用

网友(2012-05-30):
楼上,怎么装脚架不重要,本帖是秀装备炫耀贴。赞,好手艺,好装备

网友(2012-08-12):
表面粗糙,不打磨一下?

网友:
穷折腾+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