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了4040铝架,测试了下,震动得很厉害哦

楼主(2012-04-28):
做好了架子,测试了下,4040铝材(便宜一点的那种)受力变形,
一条约一米长,两端固定,中间施加10公斤力,约15丝的形变(假若我整个人140斤坐上去有65丝)

我用2条支撑一条带座导轨,一条导轨的净压力约15公斤,这样分配到铝材上的力约为8公斤,这样可以估算出,变形小于10丝.

10丝属于什么水平? 必要时导轨中点还可以加支撑.

等我安装好导轨在测试下.装好导轨后上图.

网友A:
10丝属于不错了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框架震动,用手轻轻一拍架子上部任何一个地方,导轨的支撑部分就有
10丝的震动,实际上框架上部肉眼可见震动,得用手按一会才能消停,不知该怎么吸收震动的能量.

(
框架高2.3米长宽1.1*0.9,我是打算下层做雕刻机,上层做3d打印机,最顶层做货架.全封闭式.

全能货架也...铝朔钢2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丝属于不错了

那些商业动龙门式机床,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商业动龙门式机床,不知道是多少,
商业动龙门,方轨的很硬的

网友:
不错了如果是雕刻机10s不错了 10kg实际运行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外力的

网友B:
10公斤那那行。。

龙门上的主轴,丝杆,步进,乱七八糟的,算起来也得不少了。。。。

何况Z轴就是个杠杆,,铣刀受力,全部放大后加载在横梁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公斤那那行。。

龙门上的主轴,丝杆,步进,乱七八糟的,算起来也得不少了。。。。

何况Z轴就是个杠杆,,铣刀受力,全部放大后加载在横梁上了。。

算得是分配的重量,动态的系统的暂时还没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