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用F450轴距加长后比原来不抗风 请问需要怎么调节?

楼主(2012-04-28):
NAZA 用F450轴距加长后比原来不抗风 请问需要怎么调节?
感度需要调节了比原来低还是比原来高呢!?
高手进来解答一下吧!
NAZA DJI电调 朗宇X2212 1047
感度
110 110 120 130

网友A:
大轴距多轴相对小轴距多轴感度需要降低

楼主:
高手过来帮帮忙吧

网友B:
你的感度
110 110 120 130把最后面的130调整到100试试。感觉对你的2212小电机这个不能大的。我反复试过大机架小电机这个数值不能大

网友C:
新手学习,非常不错,增长知识

网友D(2012-09-13):
我的朗宇2212电机980kv1047浆 感度用了175 175 180 175 100 100 H4 轴距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