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十字盘水平是不是要把油门推到中间才是0度?

楼主(2012-04-28):
如题

网友A:
3d模式是

网友B(2013-12-21):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C:
挖坟也得挖点有技术含量的啊。

网友D:
不会做蛋糕和厨子当不了好裁缝
开个小玩笑~~~
十字盘调平,一般油门从最上到中间到最下三个位置都要调平,油门推中间是主桨螺距零度,这是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