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evo10

楼主(2012-04-28):
新近入魔,之前没有接触过。在淘宝买了一套devo10+接收机套装,右手油门的。收到后发现有两个问题,不知道收不收正常,请前辈指点一下。1.没有印刷版说明书,2.左摇杆上下、左右方向拨动能均自动回位,但是右摇杆上下方向拨动不能自动回位,左右方向拨动能自动回位。请问遥控器这样是不是正常。谢谢指点

网友A:
超级小白哦,多潜水吧,看看基础知识,控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小白哦,多潜水吧,看看基础知识,控是正常的

网友:
超白
楼下的继续

网友:
潜水洗白

网友:
好强大的问题哦

网友:
右手油门:右摇杆上下方向拨动不能自动回位
如果油门自动回位的话,你是想开机就跑还是就飞,你还想不想降落了,想不想要电动机或发动机停转了

网友:
比我白,很好

网友:
楼主,这个是正常的,油门的控制杆都没有阻尼感就是那种松松的,如果你另一边的控制杆也是这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多潜水吧,补补基础知识也好~~~

网友:
   比我入魔时还白啊。。。

楼主没玩过模型小孩的玩具车总见过吧。。

网友B:
质量太差了,油门都不能自动回位,你赶快找他们退货去吧

网友(2012-06-01):
哈哈哈,太白啦

网友:
油门回中,

网友:
这不是白不白的问题,楼主缺乏航空常识,飞机的油门杆都是不自动回复的,那个好像叫节流阀

网友(2012-12-28):
楼上几位你们为什么这样?明显人家楼主是刚接触航模,刚接触遥控器,人家楼主就是不懂才来问的,虽然应该潜水段时间但是你们如果不屑于这种问题的你们可以只看不回复,难道你们天生就什么都懂么?讽刺、挖苦、打击、嘲笑就显出你们有内涵了?你们的成就感难道就是建立在菜鸟的精神受虐上的?

网友:
是有点白的问题。。。。。。。没法再白了。

网友(2013-03-13):
引用 网友B:
质量太差了,油门都不能自动回位,你赶快找他们退货去吧

别逗小白,人家信任这里才来问的。没准就真的信你回去退货了

网友:
这是遥控质量不行的缘故,居然油门摇杆不会自动回中。。。。。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