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池 求助

楼主(2012-04-28):
电压:3.7V
电流:2100毫安/时(mAh)
放电倍率:25C
电池
形状:块状
参考重量: 47g
的电芯怎么做成11.1V的动力电? 是不是串联了?串联之后容量变成2100*3=6300mAh了吗?
那放电电流是不是就是25C*6300mAh=157.5A了吗?这么大的电流是不是也得配很大的电调啊?

网友A:
晕啊,你小学没学好。
串联电压相加 3S 2100 25C 最大电流52。5A
并联容量相加 1S3P 6300 25C 最大电流157。5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 就算小学没学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DIY电池 串联的接线图啊? 发一个

网友A:
还有个小学没毕业的。

网友C:
原帖由
zxcvbn1818
于 2012-4-28 21:21 发表
还有个小学没毕业的。
貌视初中物理才能学到这些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谁说的,小学六年级就有,不信你去翻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