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床为什么车不动啊?

楼主(2012-04-28):
用刚买的cjm250车东西,是我从废品站买的不知道什么牌号的钢,一次只能进给2小格,好像是0.1mm吧,稍微多一点就感觉犯卡,咯噔咯噔的,还会把主轴卡停,用的YW2的车刀,转速试了700多,1600用了一小会,转的快有点怕!请明白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没用过车床,转速一高心跳加速!

网友A:
(咯噔咯噔)刀尖和中心点不等高吧

网友B: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床呀……

网友C:
上图才知道真相

网友D:
1、看刀啥样
2、材料是不是淬过火的
3、刀是不是装对了,有没有对中心

网友E:
刀装低了,我第一次车也是这种情况。刀尖要对好零件的中心!现学现卖

网友F:
高了也不行

网友G:
主轴会停,你看看皮带是不是松了,会出声音可能是床头的轴承坏了,也有可能是床的压紧镙丝松了。床的刀都得对中心高度,内孔就得比中心高多上一到三厘。你这情况,我觉得得从床头检查起

网友H:
车刀不在中心点 车刀强度不够 主轴动力不够 都会引起

网友I:
用315转吧,车刀你有没有磨?不磨就不锋利。你是在车钢棒吗?咯噔是没有夹正吧。

网友J:
大家都在帮助楼主,楼主怎么没回复啊?

网友K:
应该不关刀的事,看电机。皮带之类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按照大家的意见检查一遍,争取解决问题,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不回复哦,发完帖子正好有事,早起才开电脑!

网友L:
一定把工件夹紧,放胆干,克服心理障碍,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也不怕谁,它要是敢伤害你,你就把他从窗户上扔下去,屁股给他摔八半。

网友M:
2、材料是不是淬过火的

楼主:
材料可能偏硬,刚试了试调低速度,感觉好多了,可能直径偏大,线速度大

网友N:
咯噔咯噔是玩出车震了吧。
刀架是否锁紧了,
我车40Cr材料的,转速1000rpm,进刀深0.5mm,走刀0.2mm/转,切屑是蓝色的。
还有要看你的工件直径多大。

网友O:
我刚搞车床时,也一样啃不动,现在想 怎么啃就啃

网友P:
低速试试

网友Q:
楼:loveliness: 上的观点与我近,低速试一试,因这功率一定时,低速劲大。

网友R:
买的玩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