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接电反了~烧掉了~在线求助~请求修理指导~

楼主(2012-04-28):
求助啊!!!!!!!!!!!!!

就是这个贴片叫啥!分正负吗!不敢擅自焊上去~怕又烧了~手上能找到的唯一一块

就是这个贴片叫啥!分正负吗!不敢擅自焊上去~怕又烧了~手上能找到的唯一一块

楼主:
 这个是2极管~~~~~~~~~~上网查到的~焊上去的时候有人在找我聊天~~~·结果焊反了~一通电~上面4个标着22的6脚集成块烧了~郁闷死~

网友:
修不了,只得做配件板了。

我朋友也有一块接反的板,板上好些零件都烧爆了~

网友:
4个MOS换掉就好了,问题是,焊工必须好,MOS型号是FDG6322C

网友:
不明真相 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上去找这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