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这配置能飞吗?

楼主(2012-04-28):
固朗450Q碳纤+金属结构整机一台
KDS K-7X 2.4G  7通道遥控器一个
KDS K-8X 2.4G 8通道接收机一个
KDS 高速9G克舵机 三个
KDS N590数码锁尾舵机一个
11.1V 2200MA 20C锂电池一个
KDS 800 陀螺仪一个
40A电子调速器一个
KV1660   无刷马达一个
KDS 3S简易平衡充电器一个

网友:
能飞但不好飞

网友:
标题

这飞机结构复杂,不建议…

网友:
皮帶大齿

网友A:
我很奇怪为什么3s电机的kv比6s的还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奇怪为什么3s电机的kv比6s的还要低。
传动比.........

网友:
这种KV能好飞吗?????用过的上上视屏

网友:
电机KV值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随随便便配个都能飞

网友:
电机KV低是正常的。你看到他的电机齿轮就明白了。非常大。

网友:
齿轮上的皮带不会掉?!!?

网友:
我用的是 固郎的  450C  飞机说实话不错的   精度也很高     就是电子设备  太垃圾了   尤其是陀螺仪  不到 一个月  我的风神50上面的  和我 450上面的  KDS800全坏了   知道是什么原因   单说空机  建议买

网友:
选飞越吧····咬咬牙上亚拓的sports也成···

网友:
少打个字了   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KDS800 就坏了

网友:
能飞,肯定能飞起来……

网友:
美式旋翼头,比较灵活,
皮带,很安静,
通用件少一些,所以买了C.
出了问题不好解决,用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