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使其转起来

楼主(2012-04-28):
今天去街市看到一家电器店有一种
电机
3条到5条线,用轴承的,仔细瞧瞧不是永磁,那应该是用交流电,但我很想知道怎样才能使它转起来?

网友A:
需要使用步进电机驱动板,可以控制正转、反转、步进和速度。如果想进行更灵活的智能控制的话,还要进行编程。
步进电机是数字电机。一个脉冲就是一步,一步就是固定的转动角度。如果转速过高会造成丢步,一般的步进电机最多也就是15Khz了。并不适合模型用,而是用于精确控制。选5线步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重绕线圈改成单相交流电机,内转子,外圈是六槽?

网友B:
步进电机你拆了 基本就废了!步进电机主要在控制领域使用!转速不高的 !2楼说的很对的!步进步进就是一步步的!譬如使用它带动丝杠可以做成滑台什么的 !一般转速不是很高!模型飞机使用的和那个差的比较远的!

楼主:
能不能加个永磁转子,再重绕线圈,我想用做风扇

网友B(2012-05-31):
回复 楼主:
步进电机的绕组和普通的就不一样!你百度下就知道了!步进分AB相序的!按照相序给脉冲才能动起来!不然就是锁死了!有4线 5线 6线或者8线之分!普通的直流就2根线!改造的话 你基本全换光了!不如直接搞个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