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大齿盘的问题 !!!

楼主(2012-04-28):
上次看到过的帖子 找不到了只能重问了。       大齿盘和侧板有摩擦,   上次看见别人的帖子好像有人回答说是单项轴承移位了    是的话请问怎么样解决谢谢

网友:
下主轴承座装反,或者炸鸡后单向轴承下沉

网友:
我的办法很简单,把大齿盘和下面对转齿盘结合的时候,不是要放一个垫片的吗?把那个垫片取出,套在大齿盘上面,完美,这样大齿盘离侧板就远远的了,其它机件又不会有所损害。

网友:
如此说来,以前我的500esp炸鸡后一直杂音,换了全机轴承,杂音依旧,看来就是单向轴承下沉的缘故了

网友:
要是你用的是斜齿的话,单向轴承要打胶

网友:
说个公道话这问题全推给斜齿是不公平

因为有可能單向打胶的不落实加上飞行动作大小,旋翼的上下摆荡重力加速度不等的敲击情况下,不管斜直齿单向都有机会下沉

解决: 整个单向先敲出清洁或掉出来的部份外圈,在轻轻敲回前外圈R48,重点在敲的时候单向的被敲面最好垫个金属片防敲坏单向

网友:
你问对人啦  大齿盘摩擦机身就是我发的帖子  开始我也是找不到原因 后面终于发现 是因为单项轴承下移造成的      解决办法   敲出单项轴承(很难弄啊 呵呵 要出力  要有合适的工具 比如钉锤)  上胶后再装上单项轴承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一年前的事吧!我的500ESP也下沉过,重装打胶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