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体化FPV方案(手机和IPAD均可用做视频输出了!)

楼主(2012-04-29):
    前段时间,有一个一体化FPV的视频毒坏了不少模友,但那玩意好像在国内买不到,就算买估计也不便宜,而且相当多的地方是重复投资。我想能不能自己DIY一个呢,于是我又开始研究起来了
    首先是显示器的问题,一体化FPV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一个三四寸的小显示器和控组合到一起。如果要买一个带AV输入的MP4,一是又要多花几百块钱,二是还要连一根AV线,在控上显得有了牵绊。我想能不能利用手头常用的东西呢?尺寸上与之相近的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手机了,可有人会告诉我说手机没有AV线,没法输入啊。不急,可以另外想办法,现在很多手机不是有WIFI吗?传输速度少说也有上百K/s,传个视频应该是够了。
    接下来是信号来源问题。要想用手机做显示器,那么总得有WIFI的视频源吧。网上有WIFI摄像头卖,但价格要好几百,还得加WIFI功放,效果怎么样先不说,光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投入,难道就不能利用现有的设备改造吗?在我准备先走模拟摄像头+图传+DVR路线时,猛然发现DVR居然带有网络功能,而且支持手机和IPAD显示,有戏!我忙买回一个做实验,经过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后尝试几次,成功了!
   原理试验通过后,只需将手机用万能蜘蛛夹固定在控上,再加上一个小遮光罩就能用了,组合后的控的大小和功能与一体化FPV遥控应该差不多,DVR和无线路都是12V的,可用大容量电池供电,第一次设置好后系统会保存设置,以后就不用再重复设置了,放在一旁工作就行了。

楼主:
    将图传的视频输出接到DVR的视频输入通道一中,(因摄像头和图传还没到,所以先拿手头一个240线的烂摄像头做原理试验),将网线接口与无线路由相连,视频输出接到电视上(先用电视盒代替,设置完后可不接,也可接上作备份显示器),然后用DVR带的遥控器对系统设置网络IP、手机通道端口、分辨率和帧数。然后在手机上装客户端软件,并设置设备的IP、端口。(第一次设置好后系统会保存设置,以后就不用再重复设置了)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手机和电视上都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移动摄像,两者的画面跟着移动。试验成功!
    同样,拿IPAD做试验,装上软件之后一样的可以显示画面,这样,拿IPAD做地面站也将不再是传说。

楼主:
总结特点是:
1.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无需重复投资,增加额外设备和费用;
    DVR是FPV常用设备,一般用作记录视频,充分发掘其功能是实现高性价比的有效途径;手机几乎人人有,目前可支持安卓、苹果、塞班、Windows、黑莓等多个操作系统;无线路由几乎是家中上网的必备工具,买一个也就百吧块钱。
2.手机和控可用万能蜘蛛夹固定,组合后的一体化FPV控体积小巧,便于携带与拆卸;
3.飞机上设备不用动,图传仍然用原来的,保证可靠传输距离,更重要的是原有的OSD信息不用改动就能“搬”到手机上
4.WIFI用于近距传输,性能相对稳定;
5.设备几乎都是12V DC电源输入,可用大容量电池供电;
6.DVR是专业录像设备,效果比手机大小的便携设备要好,可实现D1画质录像;
7.手机主要用作显示,而且客户端软件带有截屏功能,能在关键时刻保留重要救命信息;
8.可保留原有小电视作备份显示器,且与手机显示通道互不影响,万一手机没电或死机不至于惊恐;
9.该方案同样适用于IPAD,拿IPAD作地面站将不再是传说。

网友A:
野外供电方便吗?4寸的倒车液晶屏也就100多,效果比手机好多了

网友:
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外供电方便吗?4寸的倒车液晶屏也就100多,效果比手机好多了

DVR和无线路由都是12V供电的,可以用电池。
倒车液晶屏要用AV输入吧,控上牵根线限制了控手的活动空间,很不爽的。

网友:
  看了又看,总觉得 俺们也可以照猫画虎。

网友B:
苹果用啥软件?

网友C:
ipad1,ipad2均没法在强光下使用。日光下,还是ipad3才行,那个什么Retine的屏幕可以抵御阳光。

网友D:
标题

我的诺基亚n8-00在强光下不是问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和我的魅影x1顺利用无线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用啥软件?

vMEye,在APPStore 里有免费下 载的。

网友:
马克一下,以后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诺基亚n8-00在强光下不是问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和我的魅影x1顺利用无线连上

魅影x1是不是和图传接收差不多啊?只要有有AV输出就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LZ,还是所以视频监控市场的现成成熟的设备性价比都高啊,你需要的应该的我贴里面说的网络视频设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还是所以视频监控市场的现成成熟的设备性价比都高啊,你需要的应该的我贴里面说的网络视频设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0783&extra=page%3D1

    是啊,所以我基本上都是采用市场上成熟的产品,而且是大家手头上几乎都有的,不用重复投资,我做的只是发掘它们的潜力而已。
    我去年底就发表过系列帖子详细分析将用WIFI作为视频传输手段的可行性,当时就考虑过用淘宝上的无线网络监控,但是带云台的成品动辄五六百,而且像素最高也就一百万,所以我想等等。等像素提高了、价钱降低了再考虑。看到你那篇帖子我又有点动心了,不过要是有带云台和串口的组件就更好了,那样连数传和高级控的钱都省了。

下面是各子系统的链接地址:
FPV平民化之道——手机FPV之总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7120
FPV平民化之道——手机FPV之手机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7831
FPV平民化之道——手机FPV之地面站篇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8017
FPV平民化之道——手机FPV之WIFI篇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7377

网友:
其实我觉得Ipad感觉还可以,现在搞一个二手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买个4.3寸车载显示器
不错的
可以直接绑在遥控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总结特点是:
1.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无需重复投资,增加额外设备和费用;
    DVR是FPV常用设备,一般用作记录视频,充分发掘其功能是实现高性价比的有效途径;手机几乎人人有,目前可支持安卓、苹果、塞班、Windows ...

lz终于开窍,不琢磨用电信基站了,专用通道分级传输才是正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ad1,ipad2均没法在强光下使用。日光下,还是ipad3才行,那个什么Retine的屏幕可以抵御阳光。

我看效果还行,至少比笔记本强点,当然专用抗强光屏幕就更好了。我主要是研究用手机、IPAD技术上的可行性。

网友G:
楼主用的 类似 数传了 ~ 显示是能做到了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图像有延时

这个方法 早就想到了 试都不用试...
我以前想用USB的采集卡+笔记本接收视频~用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做AP ,
笔记本架个流媒体服务器 然后用手机连接访问即可~
比你这个要省劲 不过一样的问题 有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终于开窍,不琢磨用电信基站了,专用通道分级传输才是正经的

伟大的发明刚开始的时候都挺不靠谱的,但只要大方向,不断改进,就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H:
用wifi那就是编码压缩后再传输,发射端编码及接收端解码都有延时,而且距离近
这样距离你还不如用whdi呢,纯基带调制,1ms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 类似 数传了 ~ 显示是能做到了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图像有延时

这个方法 早就想到了 试都不用试...
我以前想用USB的采集卡+笔记本接收视频~用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做AP ,
笔记本架个流媒体服务器 然后用手 ...

USB采集卡可能是软压缩,很多模友反映效果不太好。
笔记本设置肯能比较麻烦,DVR则是专业做这个的,设置基本保持默认,然后只用在手机端输入IP、端口即可。
延迟是有一点,没有模拟通道流畅,不过不是太严重,可能和手机性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wifi那就是编码压缩后再传输,发射端编码及接收端解码都有延时,而且距离近
这样距离你还不如用whdi呢,纯基带调制,1ms延时

嗯,这的确是个好东西,不过好像这种技术还没有普及,如果过上几年它能像WIFI一样成为手机、电脑的标配,用这种方案或许更好。我所做的只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成熟技术条件,抛砖引玉罢了。

网友I:
WIFI是2.4G吧,会对2.4G遥控有影响吗?
折腾这么多,最后就是省个显示器。还是买个好显示器吧。设备能少就少,一味追求省钱不是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FI是2.4G吧,会对2.4G遥控有影响吗?
折腾这么多,最后就是省个显示器。还是买个好显示器吧。设备能少就少,一味追求省钱不是办法。

应该不会有影响吧,这个得试了才知道。
这个方案目的不是为了省个显示器,而是多一种显示方式,将一个小显示器移植到遥控上,不用多花钱就能实现一体化FPV的效果。

网友:
一体机已经国内上市了啊,还不知道吗?在网上搜一下,我都转了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