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控的失控保护要设置成社么样子的好?

楼主(2012-04-29):
新入10c控,不知道玩
FPV
失控保护要设置成什么样子好?都设置成nor吗?

网友A:
所谓失控保护就是失控时接收机输出的一组舵量,
有飞控的时候设置成“返航模式”的舵量即可,没飞控的话随便怎么设置都行咯

网友B:
没飞控也不能随便设置,出于安全考虑,油门一定要设为0。关于失控保护的最佳设置,应该把你的机机飞到高空,然后关油门,再观察机态,调整升降舵和转弯,使之慢慢盘旋飘降,记下此时的舵机位置就是失控保护时的状态。

楼主:
那怎样关闭失控保护功能呢,我h飞控,想失控时,或者关控时飞机能自己返航

网友C(2012-06-15):
失控返航要通过飞控设置啊,飞控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遥控怎么设置都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