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不好维护 是为什么

楼主(2012-04-29):
n久以前飞gf 但是早就碎了 想买个新的 有sport和3gx ,但是说3gx不好维护 是为什么呢? 原来老炸大齿盘和尾管。 我是实在讨厌调节没有无副翼的平衡杆  感觉太麻烦 就是不知道无副翼的不方便在那里?

网友:
嫌这也麻烦那也麻烦最好玩模拟器,真机不适合你的

楼主:
Nono
我是看网上评论 我也不知道哪里麻烦 我是感觉有副翼的太麻烦了。。。

网友A:
无副翼不方便在调试,pro其实不是很难维护,而且机身结构很耐炸

网友:
調的好就調咯~

路過~

楼主:
哦哦 就是调节麻烦啊 谢谢楼上几位啊

网友(2012-06-29):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不方便在调试,pro其实不是很难维护,而且机身结构很耐炸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炸的。

网友:
主要是舵机臂拆卸不便

网友:
炸是不可避免的...早日练成,早日享受乐趣

网友:
调机是必须的 pro和sport最大区别是机身结构的改变 还有尾传动。所谓炸鸡成本高就是尾齿轮,对于450这么小的飞机 皮传和轴传 没有什么区别。pro的机身改进很大,整体结构更稳定。本人更喜欢sport的淡蓝。3gx是无副翼系统。至于怎么样,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行

网友B:
没觉得PRO 难维护  换个伞齿 远比穿皮带方便的多

网友:
怕麻烦!好办:出钱到模型店去,模型店就可以帮你安装、调试及设置,炸了来去模型店钱一出,就有帮你维修及调试了,只要出钱就不麻烦啦 。

网友:
其实基本不需要多少维护,每个起落完做小检查,目测。每飞完一天,所有螺丝检查一次,轴承顺滑,有否矿量等

网友(2012-09-15):
引用 网友C:
换伞齿的确比传皮带容易些,不过皮传很少扫齿,最多炸后调调松紧。但是轴传就不行了,只要尾桨扫地,收油 ...

把尾垂上整个小球垫高就是因为怕桨扫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觉得PRO 难维护  换个伞齿 远比穿皮带方便的多

對轉齒坏了的話,事就來了。。。
機身要整個拆開。

网友:
拆机身?  拆四颗尾管夹座螺丝   两颗尾撑螺丝  不就完了  5分钟搞定

网友:
450pro机身结构很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