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和六轴比较=========

楼主(2012-04-29):
排除调试因素,同样飞控、同一云台、同样操作等等,

只比较载重稳定性飞行时间 四轴和六轴哪个更好点?哪个更适合航拍

网友:
都可以,还有三轴航拍的

楼主:
哪位前辈能总结下4、6轴的优缺点

网友:
相同直径(基准点)下,轴越少,(在电机负载效率前提下)浆的直径越大,效率越高。极端一点就是单轴直升机

不考虑直径的话,检单个轴能达到的最高效率组合,整体效率最高,极端一点就是上面的直升机*轴数去掉重复的机身和传动控制部件

然后Y3 X4 X6 轴坏一个轴都会挂掉,所以安定性相等,若要考虑设备冗余,请8轴以上,或者Y6

但是轴数多了,出故障的概率也是单轴的轴数倍,所以结论,不考虑尺寸的情况下直升机最佳选择
考虑尺寸情况下 Y6 或者 X8 虽然有部分损失,但节省下来的轴臂结构重量可以弥补

楼主:
论坛就应该多多出现LS那样的人啊

网友:
,X8形式下,桨效率会降低多少呢?还有按照相同重量,相同飞控及参数下,常规八轴与X8之间抗风性哪个更好?

网友:
六轴吧应该

网友:
出于载重设备安全的考虑我还真想采用X8模式,但是担心能量的损失,毕竟多轴是个耗电大户啊,能量直接影响到了飞行的时间。不过现在手头在画的图还是常规6轴模式,本想搞个XA一样的V型六轴,但是感觉那个六轴飞行并非稳定,而且调试是个麻烦事情,所以还是选择了最稳妥的常规模式。毕竟这样中心和重心一个点上,对飞控的工作压力相对减小了。这里想问的是,多轴我个人感觉出问题最多的可能就是飞控和电调了,因为我因为电调中途坏掉摔过机,飞控问题除了XA的飞控调不好的原因外没有摔过,是不是只有飞控,电调出问题,电机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吧。大家在实际飞行中还有因为什么原因炸过机的?在动手做之前,先预先了解清楚,以便避免损失和瞎折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炸机后飞控,电调,电机,机架都会出问题的。要尽可能不炸机,少炸机,所以这任务就落在要选好飞控,这我深有体会的。出于载重设备安全,降低炸机损失就要投入高成本才能有保障这是有道理的。这要看你载什么设备代价大小来装配相应的载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飞控,电调,电机,机架都会出问题的。要尽可能不炸机,少炸机,所以这任务就落在要选好飞控,这我深有体会的。出于载重设备安全,降低炸机损失就要投入高成本才能有保障这是有道理的。这要看你载什么设备代价 ...
我的意思并不是炸鸡后飞控机架会有什么影响,而是想了解下,除了电调和飞控电机是否会无端的罢工,或者说是否还有除了这3者外,还有其他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