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毛刷电调问题

楼主(2012-04-29):
请教用两个相同的电调可以并联吗?有大虾试过吗?

网友A:
毛刷是什么?

网友B:
毛刷是什么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用Y线连接 但是有一个电调要挑出来一根线 记不得 是地 还是信号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网友D:
挑出一根BEC吧 好象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不是马达中间黄色的那条线。

网友E(2012-05-30):
如果双电调用同一块电池,y线不需做切断。
如果双电池分别向电调供电,接收机需要一路电调的bec做供电,另一路需要切断,中间那根。
如果接收机有电池单独供电,则Y线的中间那根白色的(电源正极)需要切断。

楼主:
回复 网友E:
北非谍影你很热心,令我很感动。多谢你的回复,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如果你是6通道遥控器 可以把一个电调插在3通道油门上 另外一个插在6通道上 然后3\6通道混控就可以了!这样还可以单独调整两个通道的推比,如果你是抢控那只有用Y线了 推比不平衡也解决不了!

网友F:
应该不行

网友G:
输入可,输出不可。

网友E:
刚看了下标题,也许我理解有误,怕误导你,我指的是双电调分别给两个无刷供电,如果纯粹并联输出给同一个马达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次多谢以上的热心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