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2-04-29):
锂电用什么方法检测容量

网友:
看充电时间和你充电器设置的充电效率自己算算

网友:
LZ可以买个这个1-8S航模锂电池电量显示器低压(可调)报警器 价格也不贵的 也就20元吧

网友:
以上都没有说清楚

1,充满电以后做放电试验,可以知道容量。但是,爱好者很难精确测量,因为一般爱好者只能固定负载(电阻或者航模电机),所以,电流是不固定的(正规试验要采用恒流放电),这样就需要采用积分的方法来统计容量。
2,用比较好的充电器,它有累计容量统计,可以知道充进去多少电量,当然,充电前要‘放光’电池里的电量。这样得到的容量是实际可以使用的容量。
3,用体积、重量来毛估估——一般电池的性能不会相差太多,除非是专门的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目前大多数产品的能比是在差不多的水平。不要相信和一般产品相比很小或者很轻的电池有很大的容量。

网友:
电池的容量与放电电流有关系

正规试验的放电电流一般是0.1C——很小,不能真正反映航模使用状态的容量。
放电电流很大时——例如5C,实际能够使用的容量大约只有标称容量的80%左右,放电倍率越大,实际可以使用的容量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各位前辈